我的是野火的板子,串口调试助手连那行字都不显示,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9-07-24):
我的是野火的板子,串口调试助手连那行字都不显示,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电脑串口是否选对?串口波特率,位数等是否符合?线路是否确认连通,可用万用表通一下?都不行就换个串口软件试试,推荐commonitor

楼主:
解决了 波特率改成1152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