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最小系统加pcf8591程序 +lcd1602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2019-07-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ic.h>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1 ;
ET0=1;
}

bit flag500ms = 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 "Kingst Studio";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Let's move...";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1[16 + sizeof(str1) + 16];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2[16 + sizeof(str2) + 16];
unsigned char adc_val;
unsigned char str[10];
P2=0xa0;P0=0;P2=0;
Timer0Init();
  InitLcd1602();
write_adc(0x00);
for(i=0; i<16; i++)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for(i=0; i<(sizeof(str1)-1); i++)
{
  bufMove1[16 + i] = str1[i];
  bufMove2[16 + i] = str2[i];
}
for(i=(16 + sizeof(str1)-1); i<sizeof(bufMove1); i++)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while (1)
    {
        if (flag500ms)  //??500msò??ˉò?′??á??
        {
      flag500ms = 0;
       adc_val=read_adc(0x00);
     str[0] = adc_val/100+'0';
     str[1] = adc_val/10%10+'0';
     str[2] = adc_val%10+'0';
//     LcdShowStr(0,0,str,3);

     LcdShowStr(0, 0, bufMove1 + index, 16);
     LcdShowStr(0, 1, bufMove2 + index, 16);
     index++;
    if(index >= (16 + sizeof(str1)-1))
    {
     index = 0;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500ms = 0;

    tmr500ms++;
    if (tmr500ms >= 500)
    {
        tmr500ms = 0;
        flag500ms = 1;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ic.h>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1 ;
ET0=1;
}

bit flag500ms = 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 "Kingst Studio";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Let's move...";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1[16 + sizeof(str1) + 16];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2[16 + sizeof(str2) + 16];
unsigned char adc_val;
unsigned char str[10];
P2=0xa0;P0=0;P2=0;
Timer0Init();
  InitLcd1602();
write_adc(0x00);
for(i=0; i<16; i++)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for(i=0; i<(sizeof(str1)-1); i++)
{
  bufMove1[16 + i] = str1[i];
  bufMove2[16 + i] = str2[i];
}
for(i=(16 + sizeof(str1)-1); i<sizeof(bufMove1); i++)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while (1)
    {
        if (flag500ms)  //??500msò??ˉò?′??á??
        {
      flag500ms = 0;
       adc_val=read_adc(0x00);
     str[0] = adc_val/100+'0';
     str[1] = adc_val/10%10+'0';
     str[2] = adc_val%10+'0';
//     LcdShowStr(0,0,str,3);

     LcdShowStr(0, 0, bufMove1 + index, 16);
     LcdShowStr(0, 1, bufMove2 + index, 16);
     index++;
    if(index >= (16 + sizeof(str1)-1))
    {
     index = 0;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500ms = 0;

    tmr500ms++;
    if (tmr500ms >= 500)
    {
        tmr500ms = 0;
        flag500ms = 1;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sbit LCD1602_RW = P2^1;
sbit LCD1602_E  = P1^2;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str-字符串指针,len-需显示的字符长度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  //先取str指向的数据,然后str自加1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ifndef _IIC_H
#define _IIC_H
//函数声明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Ack(bit ackbit);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bit IIC_WaitAck(void);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void write_adc(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d);

#endif

/*
  程序说明: IIC总线驱动程序
  软件环境: Keil uVision 4.10
  硬件环境: CT107单片机综合实训平台 8051,12MHz
  日    期: 2011-8-9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ELAY_TIME 12
#define SlaveAddrW 0xA0
#define SlaveAddrR 0xA1
//总线引脚定义
sbit SDA = P2^1;  /* 数据线 */
sbit SCL = P2^0;  /* 时钟线 */
void IIC_Delay(unsigned char i)
{
    do{_nop_();}
    while(i--);
}
//总线启动条件
void IIC_Start(void)
{
    SDA = 1;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SDA = 0;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0;
}
//总线停止条件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SDA = 1;
    IIC_Delay(DELAY_TIME);
}
//发送应答
void IIC_SendAck(bit ackbit)
{
    SCL = 0;
    SDA = ackbit;       // 0:应答,1:非应答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0;
    SDA = 1;
    IIC_Delay(DELAY_TIME);
}
//等待应答
bit IIC_WaitAck(void)
{
    bit ackbit;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ackbit = SDA;
    SCL = 0;
    IIC_Delay(DELAY_TIME);
    return ackbit;
}
//通过I2C总线发送数据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SCL  = 0;
        IIC_Delay(DELAY_TIME);
        if(by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IIC_Delay(DELAY_TIME);
        SCL = 1;
        byt <<= 1;
        IIC_Delay(DELAY_TIME);
    }
    SCL  = 0;
}
//从I2C总线上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da;
    for(i=0; i<8; i++)
    {
     SCL = 1;
IIC_Delay(DELAY_TIME);
da <<= 1;
if(SDA) da |= 1;
SCL = 0;
IIC_Delay(DELAY_TIME);
    }
    return da;
}

void write_adc(unsigned char add)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add);
IIC_WaitAck();
IIC_Stop();
}
unsigned char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add);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1);
IIC_WaitAck();
temp=IIC_RecByte();
IIC_WaitAck();
IIC_Stop();
return temp;
}

网友A(2020-03-20):
好像看看效果

网友B(2020-07-25):
1602读写程序里不用做延时也可以显示吗?  STC15的速度不是快于16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