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 pwm程序 可调占空比

楼主(2019-07-24):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PWM = P1^0;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u8 Trg,Cont;                   //独立按键
#define KEYPROUT P3
void key_read(void)
{
u8 ReadData = KEYPROUT^0xff;
Trg = ReadData&(ReadData^Cont);
Cont = ReadData;
}
void Timer0_Init(void) //1ms   定时器0初始化
{
  AUXR |= 0x80; //1T timer
  TMOD &= 0xF0; // 16bit
  TL0 = 0xCD;
  TH0 = 0xD4;
  TF0 = 0;
  TR0 = 1;
  ET0 = 1;
  EA=1;
}
void Timer1Init(void)  //10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AE;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B;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
bit key_flag,timer_500ms_flag;
u8 pwm_set=5;
u8 str[15];
void main(void)
{
  P2=0xa0;P0=0x00;P2=0x00;    // 关闭蜂鸣器
  Timer0_Init();              //1ms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r1Init();
  InitLcd1602();
while(1)
{
  if(timer_500ms_flag)
  {
   timer_500ms_flag=0;
   LcdShowStr(0,0,str,1);
  }

  str[0] = pwm_set + '0';

  if(key_flag)     // 按键扫描
   {
    key_flag=0;
    key_read();
    if(Trg&0x08)//s4
    {
      pwm_set++;
    }
    if(Trg&0x04)//s5
    {
     pwm_set--;
    }
    if(Trg&0x02)//s6
    {

    }
    if(Trg&0x01)//s7
    {

    }
    if(Cont)     //按键按下
    {

    }
    if(Trg==0&Cont==0) //按键放开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int key_count=0,timer_500ms=0;
key_count++;timer_500ms++;
if(key_count==10)   //10ms 按键扫描
{
  key_count=0;
  key_flag=1;
}
if(timer_500ms==500)
{
  timer_500ms=0;
  timer_500ms_flag=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8 pwm_count=0;
pwm_count++;
if(pwm_count==pwm_set)
{
  PWM=0;
}
if(pwm_count==10)
{
  pwm_count=0;
  PWM=1;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sbit LCD1602_RW = P2^1;
sbit LCD1602_E  = P1^2;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
   str-字符串指针,len-需显示的字符长度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len个字符数据
    {
        LcdWriteDat(*str++);  //先取str指向的数据,然后str自加1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