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六位数的数码管显示的计算器 C语言+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7-24):
六位数的数码管的计算器,能简单的实现加减乘除的功能,能显示负数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C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long in1,in2,out,x;
int cnt,i,flag;
uchar code num[]={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char w1,w2,w3,w4,w5,w6,f=0;        //f是负号标志位
        long y;
        if(x>=0)                        //判断数字正负
        {
                if(x>=1e6)           //数是否超出6位数,若超出,数码管显示 CUO
                {
                        P0=0xff;
                        wela=1;
                        P0=0xf7;        //位码值
                        wela=0;
                        dula=1;
                        P0=num[12];     //段码值  显示C
                        dula=0;
                        delay(2);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0x3e;          //段码值显示U
                        dula=0;
                        delay(2);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num[0];          //段码值显示0
                        dula=0;
                        delay(2);

                        return;

                }
                w1=x%10;w2=x/10%10;w3=x/100%10;w4=x/1000%10;w5=x/10000%10;w6=x/100000%10;//没有超出6位数
                if(f==1||w6)         //显示十万位
                {
                        f=1;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num[w6];
                        dula=0;
                        delay(2);
                }

                if(f==1||w5)        //显示万位
                {
                        f=1;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num[w5];
                        dula=0;
                        delay(2);
                }

                if(f==1||w4)          //显示千位
                {
                        f=1;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num[w4];
                        dula=0;
                        delay(2);
                }

                if(f==1||w3)             //显示百位
                {
                        f=1;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num[w3];
                        dula=0;
                        delay(2);
                }

                if(f==1||w2)              //显示十位
                {
                        f=1;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num[w2];
                        dula=0;
                        delay(2);
                }

                P0=0xff;                        //显示个位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num[w1];
                dula=0;
                delay(2);
        }
        else                         //数为负数时
        {
                y=labs(x);             //取绝对值
                if(y>=1e5)              //因为负号占一位,所以不能超过五位数,如果超出,显示CUO
                {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num[12];
                        dula=0;
                        delay(2);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0x3e;
                        dula=0;
                        delay(2);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num[0];
                        dula=0;
                        delay(2);

                        return;

                }

                w1=y%10;w2=y/10%10;w3=y/100%10;w4=y/1000%10;w5=y/10000%10;
                if(f==1||w5)
                {
                        if(f==0)
                        {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x40;
                                dula=0;
                                delay(2);

                        }
                        f=1;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num[w5];
                        dula=0;
                        delay(2);
                }

                if(f==1||w4)
                {
                        if(f==0)
                        {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0x40;
                                dula=0;
                                delay(2);

                        }

                        f=1;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num[w4];
                        dula=0;
                        delay(2);
                }

                if(f==1||w3)
                {
                        if(f==0)
                        {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0x40;
                                dula=0;
                                delay(2);

                        }

                        f=1;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num[w3];
                        dula=0;
                        delay(2);
                }

                if(f==1||w2)
                {
                        if(f==0)
                        {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0x40;
                                dula=0;
                                delay(2);

                        }

                        f=1;                                 //显示第二位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num[w2];
                        dula=0;
                        delay(2);
                }

                if(f==0)
                {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0x40;
                        dula=0;
                        delay(2);
                }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num[w1];
                dula=0;
                delay(2);
        }
}
void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
        uchar temp;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7;
                                                x=in1;
                                        }
                                        else
                                        {
                                                in2=in2*10+7;
                                                x=in2;
                                        }
                                }
                                break;
                                case 0xde: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8;
                                                x=in1;
                                        }
                                        else
                                        {
                                                in2=in2*10+8;
                                                x=in2;
                                        }
                                }
                                break;
                                case 0xbe: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9;
                                                x=in1;
                                        }
                                        else
                                        {
                                                in2=in2*10+9;
                                                x=in2;
                                        }
                                }
                                break;
                                case 0x7e:
                                if(cnt!=0&&flag==0)
                                {
                                        cnt=0;
                                        flag=4;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4;
                                                x=in1;
                                        }
                                        else
                                        {
                                                in2=in2*10+4;
                                                x=in2;
                                        }
                                }
                                break;
                                case 0xdd: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5;
                                                x=in1;
                                        }
                                        else
                                        {
                                                in2=in2*10+5;
                                                x=in2;
                                        }
                                }
                                break;
                                case 0xbd: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6;
                                                x=in1;
                                        }
                                        else
                                        {
                                                in2=in2*10+6;
                                                x=in2;
                                        }
                                }

                                break;
                                case 0x7d:
                                if(cnt!=0&&flag==0)
                                {
                                        cnt=0;
                                        flag=3;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1;
                                                x=in1;
                                        }
                                        else
                                        {
                                                in2=in2*10+1;
                                                x=in2;
                                        }
                                }
                                break;
                                case 0xdb: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2;
                                                x=in1;
                                        }
                                        else
                                        {
                                                in2=in2*10+2;
                                                x=in2;
                                        }
                                }
                                break;
                                case 0xbb: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3;
                                                x=in1;
                                        }
                                        else
                                        {
                                                in2=in2*10+3;
                                                x=in2;
                                        }
                                }
                                break;
                                case 0x7b:
                                if(cnt!=0&&flag==0)
                                {
                                        cnt=0;
                                        flag=2;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8);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cnt=0;
                                in1=0;
                                in2=0;
                                out=0;
                                flag=0;
                                x=0;
                                break;
                                case 0xd7:
                                if(cnt<6)
                                {
                                        cnt++;
                                        if(flag==0)
                                        {
                                                in1=in1*10+0;
                                                x=in1;
                                        }
                                        else
                                        {
                                                in2=in2*10+0;
                                                x=in2;
                                        }
                                }
                                break;
                                case 0xb7:
                                switch(flag)
                                {
                                        case 1:
                                        out=in1+in2;
                                        break;
                                        case 2:
                                        out=in1-in2;
                                        break;
                                        case 3:
                                        out=in1*in2;
                                        break;
                                        case 4:
                                        if(in2)
                                        out=in1/in2;
                                        break;
                                }
                                x=out;
                                in1=0;
                                in2=0;
                                cnt=0;
                                flag=0;
                                break;
                                case 0x77:
                                if(cnt!=0&&flag==0)
                                {
                                        cnt=0;
                                        flag=1;
                                }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