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的修改 求思路

楼主(2019-07-24):
求大神指点,在下面  程序中加入一段程序,使之达到不管哪个灯亮,都可以通两个按键一个加  一个减来改变PWM的输出来控制LED灯的亮暗,非常感谢

网友A:
代码耦合太深……
最好把按键和LED分开写:扫描键值放到全局缓冲队列;应用程序只需判断缓冲区是否有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耦合太深……
最好把按键和LED分开写:扫描键值放到全局缓冲队列;应用程序只需判断缓冲区是否有键值

好的!  谢谢  ,能不能请教一下如何用两个按键(一个加 一个减)和PWM来控制每个LED灯的亮度,我想在每个LED灯亮之后再加上pwm控制输出占空比的子程序 来调节灯的不同亮度

网友B:
1、定义一个占空比变量 light, 取值范围规定在0-100之间。
2、按键1时,light值加1;按键2时,light值减1
3、根据light值对PWM进行相应配置控制。

网友C:
要想思路开阔,先画出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