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JDY-18蓝牙模块的使用方法求解

楼主:
在与TTL连上接上电脑时,通过串口调试,没有回应,手机连上就直接成了一个转发数据的模块。
通过程序与单片机连接时单片机也不会执行任何命令,感觉成了一个中转站。

以下是单片机程序: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isp[]="kaiji ok!";
u8 rec;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LcdInit();

        for(i=0;i<9;i++)
        {
                LcdWriteCom(0x80+i);
                LcdWriteData(Disp[i]);
        }
        while(1)
        {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rec;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ec=SBUF;
        if(rec==0x31)        //接收到1时,在lcd上显示OK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ok");
        }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2019-07-26):
我使用的是JDY16也是一样,单片机初始化发送AT指令不能配置蓝牙啊。还有可以分享下这APP的源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JDY16也是一样,单片机初始化发送AT指令不能配置蓝牙啊。还有可以分享下这APP的源码吗

可以的,在网盘里,自己下载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mgKIl9DtgzBaaJMII1Flg
提取码:iur1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在网盘里,自己下载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mgKIl9DtgzBaaJMII1Flg
提取码:iur ...

这具体是哪个啊

网友C(2019-10-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用电脑发at指令给模块有回应吗?

网友D:
你给蓝牙发送AT指令起码要先把蓝牙设置到AT配置模式才行啊,你直接发AT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给蓝牙发送AT指令起码要先把蓝牙设置到AT配置模式才行啊,你直接发AT是怎么回事?

它这个模块只要没连接上蓝牙就是在at指令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它这个模块只要没连接上蓝牙就是在at指令模式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在AT模式下,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返回的都是乱码,用的是JDY-18

网友E:
哈哈,回去认真看了一遍,我试出来了,在这里我用的是JDY-18的蓝牙模块(在没连接上手机蓝牙时,自动进入AT模式),首先用USB转TTL的话,vcc,gnd,rx,tx 都得和蓝牙模块上的一一对应,没错,是一一对应,然后在串口助手上就可以测试了,默认波特率是:9600,发送指令时得回车后再发送。如果是用PL2303之类的51开发板的串口的话,则需要接电源给JDY-18的时候串联上一个10K以上的电阻(或者是10k电阻+一个LED蓝灯),因为我这一款的蓝牙电压是在1.8-3.3V的,直接上5v会烧坏的,设置完AT后,将原来的Rx和Tx都得调换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2-29):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用电脑发at指令给模块有回应吗?

我后面用多了其他蓝牙模块他就可以了,具体原因好像是因为那个波特率不匹配,他接收不到正确的消息,因为消息是通过单片机转了下,单片机上面的晶振是12M的,加倍也不可能具体达到9600,建议还是用11.0592M的晶振

网友F(2021-05-07):
楼主,我用JDY18通过Arduino UNO 连接的电脑,按上面说的rx,tx一一对应后在串口监视器输入指令有反应了,但不管输入AT还是其它什么都返回了几个28523,波特率9600,其他波特率试了几个也是

网友G(2022-03-16):
楼主你好,你这个JD1Y18低功耗时候pwm功能能用吗。买了JDY16的,按照手册做pwm根本不能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用JDY18通过Arduino UNO 连接的电脑,按上面说的rx,tx一一对应后在串口监视器输入指令有反应了,但 ...

你好我也是一样的机子连接起来没有响应,请问能说说怎么连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