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初始化讲解

楼主(2019-07-24):
SPI初始化讲解
第一部分:初始化
1.GPIO和SPI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2.GPIO初始化: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an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2 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SPI初始化: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4.使能外设:
SPI_Cmd(SPI2,ENABLE); //使能SPI外设
第二部分:SPI读写数据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注意:NSS配置方法:1.可以使用SPI引脚配置,但要注意模式设置
2.随便找个IO口配置也行。
   但是配置后NSS代表CS,要先初始拉高,后再手动拉低。NSS使用软件模式,不要硬件
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引脚。该引脚在从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主模式下接收数据;
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引脚。该引脚在主模式下发送数据,在从模式下接收数据;
所以MISO使用上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