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1022磁场传感器放大电路遇到问题,是阻抗不匹配吗?

楼主(2019-07-24):
我用霍尼韦尔的hmc1022测磁场,在室内情况下可以有0-4mV的电压输出。采用如图的放大电路,正常来说能够放大393倍,通过信号发生器输出mV电压也能够放大到对应的电压,ads1110采集到的示数与放大后的电压一致,比如4mV可以放大到1.6V左右。但是将传感器接到放大电路无论怎么移动传感器放大后的电压都几乎保持在1.48V左右,请问传感器和放大器之间是不是还应该建立某种联系,比如加个什么电路什么的?下图为传感器和放大电路的电路图,通过16位ads110进行AD转换
下图为不同磁场环境下采集到的电压值,抑制维持在1.48V,几乎无变化,但是用万用表单独测传感器的输出又是有示数的。但是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电压再接到放大电路中的放大倍数又是正常的。

下图为传感器施加置位复位脉冲后的输出电压值(mV)

网友A:
万用表棒接哪两个点,在图中标一下R、B。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棒接哪两个点,在图中标一下R、B。

单独用万用表测传感器输出的时候没有接放大电路,表笔直接在传感器输出端,图中的7A、7B

网友C:
万用表棒接哪两个点,在图中标一下R、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棒接哪两个点,在图中标一下R、B。...

单独用万用表测传感器输出的时候没有接放大电路,表笔直接在传感器输出端,图中的7A、7B

楼主:
有很多人没看懂,补充一下:上图图中“不同环境下采集到的电压值”是通过ads1110AD转换后单片机串口发送到电脑的值,跟表笔接在C1两端测到的示数一致。
这个放大电路是根据仪用放大电路来设计的,具有高输入阻抗的特性。

楼主:
再补充一下,图中万用表读数是mV级别,分别是3.3mV和2.9mV

楼主:
A电位:2.53V       B电位:3.69V        C电位:1.45V    D电位:2.9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