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VR-L的红外遥控器解码通信实验源程序,采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进行信号接收,查询方式

楼主(2019-07-24):
//DMAVR-L的红外遥控器解码通信实验源程序,采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进行信号接收,查询方式
//按键值直接反应到LED灯上,比如按0键,键值为0,送入LED灯,8个全亮,按键1,亮7个,D1不亮,以此类推
//硬件相关的配置文件在Config.h里,自己建立项目时,需要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下
//系统时钟16MHZ,设置熔丝位为外部高频石英晶体振荡,启动时间4.1ms
//编译环境 AVR Studio 4.19/AVR ToolChain V3.4

//***********************************************************************
//                包含文件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_CPU        16000000                                // 单片机主频为16MHz,用于延时子程序,熔丝位必须设置到外部高频晶振才行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om128.h>
#include <avr/interrupt.h>                           //中断信号头文件
#include  <avr/pgmspace.h>                          //须增加的头文件,用来将数据存放在flash中
#include "Config.h"                         //配置头文件,与硬件相关的配置在这里更改

//***********************************************************************
//                        定义变量区
//***********************************************************************
uchar key;
uint temp_value;
uint temp,A;                                           //定义的变量,显示数据处理
uchar code_value=0;
uchar key_code[4];
uint l,p;

//***********************************************************************
//                        遥控器键码
//***********************************************************************

#define KEY_0     0x16                 //键0
#define KEY_1     0x0C                 //键1
#define KEY_2     0x18                 //键2
#define KEY_3     0x5E                 //键3
#define KEY_4     0x08                 //键4
#define KEY_5     0x1C                 //键5
#define KEY_6     0x5A                 //键6
#define KEY_7     0x42                 //键7
#define KEY_8     0x52                 //键8
#define KEY_9     0x4A                 //键9
#define KEY_POWER 0x45                 //电源
#define KEY_MODE  0x46                 //模式
#define KEY_SOUND 0x47                 //静音

//***********************************************************************
//                        IO端口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
{

        LED = 0xFF;               //关LED
        LEDDDR = 0xFF;

    RED_SET;
        RED_IN;
}

//*************************************************************************
//            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到LED灯
//*************************************************************************

void Display_Key(uint data_KEY)
{
    LED = data_KEY;      //键值显示到LED灯上,二进制的形式显示,只识别0~9
}

//*************************************************************************
//                        遥控器键值赋功能值子程序
//*************************************************************************
void Key_Icode(void)
{
   switch(key_code[2])
   {
    case KEY_0:key=0;break;
        case KEY_1:key=1;break;
        case KEY_2:key=2;break;
        case KEY_3:key=3;break;
        case KEY_4:key=4;break;
        case KEY_5:key=5;break;
        case KEY_6:key=6;break;
        case KEY_7:key=7;break;
        case KEY_8:key=8;break;
        case KEY_9:key=9;break;
        default:key=10;break;
   }
}

//*************************************************************************
//                        遥控器解码子程序
//*************************************************************************

void Red_Code()
{
uchar i,j,k = 0;

for(i = 0;i < 19;i++)
{
  delay_us(400);           //延时400us
  if(RED_R)                //9ms内有高电平,则判断为干扰,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5;i++)          //是否连发码
{
  delay_us(500);
  if(!RED_R)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for(i = 0;i < 4;i++)        //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
{
  for(j = 0;j < 8;j++)      //每个字节的数据8位
  {

   while(!RED_R);         //等待变高电平
   while(RED_R)           //计算高电平时间
   {
    delay_us(100);
    k++;
    if(k >= 22)           //高电平时间过长,则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

   code_value>>=1;        //接受一位数据
   if(k >= 8)
   {
    code_value|=0x80;           //高电平时间大于0.56,则为数据1
   }
   k = 0;                  //计时清零
  }
  key_code[i]=code_value;  //四个字节的数据
}

  Key_Icode();             //调用赋值函数

  Display_Key(key);        //显示按键值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Red_Code();          //调用遥控器解码子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