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路板子来提高最大承受电流

楼主(2019-07-2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要根据电路实际情况和成本考量采取不同的方法。常见的方法:加宽走线、覆铜、阻焊开窗镀锡,埋线、沉铜、加层等等。

网友B:
加粗线条、加厚铜泊、必要时上锡。

网友C:
加宽电源走线,在进行铺铜

网友D:
你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大电流冲击、而不是意味着提高承受电流。可以考虑加电感抑制电流突变,还可以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