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12864液晶与实际引脚不同呢?

楼主(2019-07-24):
proteus中12864与实际引脚不同呢?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有cs1和cs2引脚的那种,cs1、cs2是片选什么的啊?cs1,cs2该怎么接?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12864的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可以去这里看看(搜索栏 12864 引脚图)

网友B:
查看数据手册即可

网友C:
没有关系,不影响你仿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