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nRF24L01无线传输光照+PM2.5 PCB文件+电路图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9-07-24):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s1302.h"

uint stwdh=35;                   //温度上限
uint stwdl=6;                   //温度下限

uint stsdh=85;                   //湿度上限
uint stsdl=20;                   //湿度下限
sbit  fmq  =P1^7;      //蜂鸣器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uint wendu=0;
uint shidu=0;
unsigned int idata pm25=0;
unsigned char  idata RxBuf[32];
unsigned int flag=0;
uchar  hor,min,sec,SetA=0,SetB=0;
unsigned char year=17,month=2,date=11;
unsigned int Alpm25=200;
uchar  initial_time[]={0x00,0x00,0x00};
unsigned int guangzhao=0;

//****************************************IO端口定义***************************************
sbit         MISO        =P0^2;
sbit         MOSI        =P0^4;
sbit        SCK        =P0^1;
sbit        CE           =P0^0;
sbit        CSN        =P0^3;
sbit        IRQ        =P0^5;

sbit    k1         =P2^0;  //设置时间
sbit    k2         =P2^1;  //设置参数上下限
sbit    k3         =P2^2;  // +
sbit    k4         =P2^3;  // -
sbit    k5         =P2^4;  // 确认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
du1302
***********************************************************************/

void du_ds1302()
{
    uchar k;

//   uchar taddr = 0x81;
  // for (k=0; k<3; k++)
//   {
  //      now_time[k] = read_data_ds1302(t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      taddr+= 2;
//   }

   k= read_data_ds1302(0x81);
   k=bcd16(k);
   if(k<60) sec=k;
   if(k>=60)
        {
                k= read_data_ds1302(0x81);
                k=bcd16(k);
                if(k<60) sec=k;
                if(k>=60)
                {
                        k= read_data_ds1302(0x81);
                        k=bcd16(k);
                        if(k<60) sec=k;
                        if(k>=60)
                        {
                                write_data_ds1302(0x80,hexbcd(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data_ds1302(0x82,hexbcd(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data_ds1302(0x84,hexbcd(8));//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data_ds1302(0x86,hexbcd(11));//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data_ds1302(0x88,hexbcd(2));//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data_ds1302(0x8c,hexbcd(17));//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date=11;month=2;year=17;
                        }
                }
        }

   k= read_data_ds1302(0x83);
   k=bcd16(k);
   //if(k<60)
                min=k;

   k=read_data_ds1302(0x85);
   k=bcd16(k);
   //if(k<24)
                hor=k;

        k=read_data_ds1302(0x87);
   k=bcd16(k);
   //if(k<24)
                date=k;
        k=read_data_ds1302(0x89);
   k=bcd16(k);
   //if(k<24)
                month=k;
        k=read_data_ds1302(0x8d);
   k=bcd16(k);
   //if(k<24)
                year=k;
}

void xianshishijian(void)
{
        LCD_Setaddress(1,1);

        print("时间");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void xianshiwsd(void)//显示温湿度

{

          LCD_Setaddress(2,1);
         //if(wendu>=99)wendu=99;
    print("温度");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wendu/10+0x30);
    LCD_write_dat(wendu%10+0x30);
         LCD_write_dat(' ');
         print("湿度");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hidu/10+0x30);
    LCD_write_dat(shidu%10+0x30);
   LCD_write_dat(' ');
}

void xianshiguangzhao(void)
{
        LCD_Setaddress(4,1);
        print("光照");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guangzhao/10000+0x30);
   LCD_write_dat(guangzhao%10000/1000+0x30);
   LCD_write_dat(guangzhao%1000/100+0x30);
        LCD_write_dat(guangzhao%100/10+0x30);
   LCD_write_dat(guangzhao%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L');
   LCD_write_dat('x');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void xianshipm(void)
{
        LCD_Setaddress(3,1);

   print("PM2.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pm25/100+0x30);
   LCD_write_dat(pm25%100/10+0x30);
   LCD_write_dat(pm25%10+0x30);
        LCD_write_dat('u');
        LCD_write_dat('g');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
   LCD_write_dat('3');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void ShowSetTime(void)
{
        LCD_clr();
        LCD_Setaddress(1,2);
        print("设置日期时间");
        LCD_Setaddress(3,1);
        print("日期");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year/10+0x30);
        LCD_write_dat(year%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onth/10+0x30);
        LCD_write_dat(month%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Setaddress(4,1);
        print("时间");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void ShowSetAlarmDat(void)
{
        LCD_clr();
        LCD_Setaddress(1,2);
        print("设置上下限值");
        LCD_Setaddress(2,1);
        print("PM2.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Alpm25/100+0x30);
   LCD_write_dat(Alpm25%100/10+0x30);
   LCD_write_dat(Alpm25%10+0x30);
        LCD_write_dat('u');
        LCD_write_dat('g');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
   LCD_write_dat('3');

        LCD_Setaddress(3,1);
        print("温度");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H');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twdh/10+0x30);
   LCD_write_dat(stwdh%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L');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twdl/10+0x30);
   LCD_write_dat(stwdl%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Setaddress(4,1);
        print("湿度");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H');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tsdh/10+0x30);
   LCD_write_dat(stsdh%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L');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tsdl/10+0x30);
   LCD_write_dat(stsdl%10+0x30);
        LCD_write_dat(' ');
}

void SetFun(void)
{
        unsigned int i=2000;
        if((k1==0)||(k2==0))
        {
                Delay(5000)        ;
                if((k1==0)&&(k2==0))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0,hexbcd(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data_ds1302(0x82,hexbcd(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data_ds1302(0x84,hexbcd(8));//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data_ds1302(0x86,hexbcd(11));//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data_ds1302(0x88,hexbcd(2));//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data_ds1302(0x8c,hexbcd(17));//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date=11;month=2;year=17;
                        SetB=0;SetA=0;
                        fmq=0;delay_ms(50);fmq=1;delay_ms(300);
                        fmq=0;delay_ms(50);fmq=1;
                }
                while((k1==0)&&(k2==0));

        }
        if(k1==0)
        {
                Delay(5000)        ;

                if(k1==0)
                {
                        SetB=0;
                        if(SetA<6) SetA++;
                        else SetA=0;
                        switch(SetA)
                        {
                                case 0:        LCD_clr();break;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ShowSetTime();break;
                        }
                }
                while(k1==0);
        }

        if(k2==0)
        {
                Delay(5000)        ;

                if(k2==0)
                {
                        SetA=0;
                        if(SetB<5) SetB++;
                        else SetB=0;
                        switch(SetB)
                        {
                                case 0:        LCD_draw_clr();break;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ShowSetAlarmDat();break;
                        }
                }
                while(k2==0);
        }

        if(SetA!=0)
        {
                if(k3==0)
                {
                        Delay(5000)        ;
                        if(k3==0)
                        {
                                switch(SetA)
                                {
                                        case 1:        sec++;if(sec>59) sec=0;break;
                                        case 2:  min++;if(min>59) min=0;break;
                                        case 3:  hor++;if(hor>23) hor=0;break;
                                        case 4:
                                        {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
                                                        date++;
                                                        if(date>31) date=1;
                                                }
                                                else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date++;
                                                        if(date>30) date=1;
                                                }
                                                else if(month==2)
                                                {
                                                        i=2000+year;
                                                        if((i%100)==0)
                                                        {
                                                                if(i%400==0)        {date++; if(date>29) date=1;}
                                                                else {date++; if(date>28) date=1;}
                                                        }
                                                        else
                                                        {
                                                                if((i%4)==0)        {date++; if(date>29) date=1;}
                                                                else {date++; if(date>28) date=1;}
                                                        }
                                                }
                                                else {date++; if(date>31) date=1;}
                                        }break;
                                        case 5:
                                        {
                                                month++;if(month>12) month=1;
                                                if(date>28)
                                                {
                                                        if(month==2)
                                                        {
                                                                i=2000+year;
                                                                if((i%100)==0)
                                                                {
                                                                        if((i%400)==0)        date=29;
                                                                        else date=28;
                                                                }
                                                                else
                                                                {
                                                                        if((i%4)==0)         date=29;
                                                                        else date=28;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te>30) date=1;
                                                        }
                                                }
                                        }break;
                                        case 6:
                                        {
                                                year++;if(year>99) year=1;
                                                if(date>28)
                                                {
                                                        if(month==2)
                                                        {
                                                                i=2000+year;
                                                                if((i%100)==0)
                                                                {
                                                                        if((i%400)==0)        date=29;
                                                                        else date=28;
                                                                }
                                                                else
                                                                {
                                                                        if((i%4)==0)         date=29;
                                                                        else date=28;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te>30) date=1;
                                                        }
                                                }
                                        }break;
                                }
                        }
                }
                if(k4==0)
                {
                        Delay(5000)        ;
                        if(k4==0)
                        {
                                switch(SetA)
                                {
                                        case 1:        if(sec>0) sec--; break;
                                        case 2:  if(min>0) min--; break;
                                        case 3:  if(hor>0) hor--; break;
                                        case 4:  if(date>1) date--; break;
                                        case 5:
                                        {
                                                if(month>1) month--;
                                                if(date>28)
                                                {
                                                        if(month==2)
                                                        {
                                                                i=2000+year;
                                                                if((i%100)==0)
                                                                {
                                                                        if((i%400)==0)        date=29;
                                                                        else date=28;
                                                                }
                                                                else
                                                                {
                                                                        if((i%4)==0)         date=29;
                                                                        else date=28;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te>30) date=1;
                                                        }
                                                }
                                        }break;
                                        case 6:
                                        {
                                                if(year>1) year--;
                                                if(date>28)
                                                {
                                                        if(month==2)
                                                        {
                                                                i=2000+year;
                                                                if((i%100)==0)
                                                                {
                                                                        if((i%400)==0)        date=29;
                                                                        else date=28;
                                                                }
                                                                else
                                                                {
                                                                        if((i%4)==0)         date=29;
                                                                        else date=28;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te>30) date=1;
                                                        }
                                                }
                                        }break;
                                }
                        }
                }
                switch(SetA)
                {
                        case 1: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0, hexbcd(sec));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4,7);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4,7);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break;
                        case 2: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2, hexbcd(min));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4,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10);
                                LCD_Setaddress(4,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min%10+0x30);

                        }break;
                        case 3: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4, hexbcd(hor));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4,4);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4,4);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hor%10+0x30);

                        }break;
                        case 4: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6, hexbcd(date));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3,7);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3,7);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break;
                        case 5: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8, hexbcd(month));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3,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10);
                                LCD_Setaddress(3,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onth/10+0x30);
                                LCD_write_dat(month%10+0x30);
                                if(month==2)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6, hexbcd(date));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3,7);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

                        }break;
                        case 6: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c, hexbcd(year));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3,4);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3,4);
                                LCD_write_dat(year/10+0x30);
                                LCD_write_dat(year%10+0x30);
                                if(month==2)
                                {
                                        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6, hexbcd(date));
                                        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LCD_Setaddress(3,7);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LCD_write_dat(date%10+0x30);
                                }

                        }break;
                }

        }

        /*************************************设置上下限参数*******************************/
        if(SetB!=0)
        {
                if(k3==0)
                {
                        Delay(5000)        ;
                        if(k3==0)
                        {
                                switch(SetB)
                                {
                                        case 1:        stsdl++;if(stsdl>90) stsdl=0;break;
                                        case 2:  stsdh++;if(stsdh>90) stsdh=0;break;
                                        case 3:  stwdl++;if(stwdl>60) stwdl=0;break;
                                        case 4:  stwdh++;if(stwdh>60) stwdh=0;break;
                                        case 5:  Alpm25++;if(Alpm25>990) Alpm25=20;break;
                                }
                        }
                }
                if(k4==0)
                {
                        Delay(5000)        ;
                        if(k4==0)
                        {
                                switch(SetB)
                                {
                                        case 1:        if(stsdl>0) stsdl--; break;
                                        case 2:  if(stsdh>0) stsdh--; break;
                                        case 3:  if(stwdl>0) stwdl--; break;
                                        case 4:  if(stwdh>0) stwdh--; break;
                                        case 5:  if(Alpm25>20) Alpm25--; break;
                                }
                        }
                }
                switch(SetB)
                {
                        case 1:
                        {
                                LCD_Setaddress(4,7);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4,7);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tsdl/10+0x30);
                                LCD_write_dat(stsdl%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break;
                        case 2:
                        {
                                LCD_Setaddress(4,5);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4,5);
                                LCD_write_dat(stsdh/10+0x30);
                                LCD_write_dat(stsdh%10+0x30);

                        }break;
                        case 3:
                        {
                                LCD_Setaddress(3,7);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3,7);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twdl/10+0x30);
                                LCD_write_dat(stwdl%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break;
                        case 4:
                        {
                                LCD_Setaddress(3,5);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3,5);
                                LCD_write_dat(stwdh/10+0x30);
                                LCD_write_dat(stwdh%10+0x30);
                        }break;
                        case 5:
                        {
                                LCD_Setaddress(2,4);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delay_ms(20);
                                LCD_Setaddress(2,4);
                                LCD_write_dat(Alpm25/100+0x30);
                                LCD_write_dat(Alpm25%100/10+0x30);
                                LCD_write_dat(Alpm25%10+0x30);
                        }break;
                }

        }

        if(k5==0)
        {
                Delay(5000)        ;

                if(k5==0)
                {
                        SetB=0;SetA=0;
                        LCD_clr();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ds1302();
        LCD_init();
         LCD_draw_clr();

        init_NRF24L01() ;
        delay_ms(1);
        Delay(6000);

        k1=1;
        k2=1;
        k3=1;
        k4=1;
        while(1)
        {
                if((SetA==0)&&(SetB==0))
                {
                        flag++;
                        du_ds1302() ;                                //读取1302时间
                        xianshishijian();                         //显示时间
                        SetRX_Mode();                                //设置2401 接收模式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读取2401 接收寄存器
                        {
                                if(RxBuf[1]==0xaa)                                                                                  //数据处理
                                {
                                        wendu=RxBuf[3];

                                        shidu=RxBuf[5];
                                        guangzhao=RxBuf[7]*10000+ RxBuf[8]*1000 +RxBuf[9]*100+RxBuf[10]*10+RxBuf[11];

                                        pm25= RxBuf[12]*100+RxBuf[13];
                                }
                                xianshiwsd();
                                xianshipm();
                                xianshiguangzhao();
                                flag=0;
                        }

                        /////以下为设置 上下限报警程序
                        if((pm25<995)&&(pm25>0))
                        {
                                if((wendu>stwdh )||(wendu<stwdl)||(shidu>stsdh)||(shidu<stsdl)||(pm25>Alpm25)        )        fmq=0;
                                else          fmq=1;
                        }

                        if(flag>=250)                                                 //超过250未连接 显示通讯连接
                        {
                                LCD_draw_clr();
                                LCD_Setaddress(2,1);

                                print("通讯连接中。。。");
                                flag=0;
                        }
                }
                SetFun();        //设置参数
        }
}

网友A:
感谢群主分享 好资源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