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ESP-01 模块 继电器 简易实用改造

楼主:
之前发表过:
《  ESP8266-01 WIFI控制1路继电器(超级简单,亲测可用)  》 一文
链接为:
http://www.51hei.com/bbs/dpj-146360-1.html

之后要是想自己DIY WiFi 继电器,还要自制线路什么的,自己焊接,比较繁琐,偶然的在X宝上看到个 ESP8266 继电器模块

才 3.5元(当然有运费,网友们可以在买其他的电子元件时候带出来)

这样 刷 Sonoff 就简单了,可是实际操作发现,该继电器模块和 固件 Sonoff 不兼容

Sonoff 默认 GPIO 02 开启和关闭 (输出高电平)控制继电器,而 该继电器模块 是默认 GPIO 0(低电平控制)

该模块 默认 GPIO 02 悬空,GPIO 0 低电平触发,要改为 Sonoff 固件要求的 GPIO 02 高电平触发!!!

这样就必须改线路了

原有线路图

修改后的线路图

三极管 8050 必须添加(不添加,ESP8266 上电后 GPIO 02 高电平大约2秒,然后恢复低电平,容易造成一上电继电器工作失常导致 ESP8266 不能连接 自家 WiFi )
还有就是 GPIO 0 添加 3.3V 上拉 10K 电阻

一上电 2秒 的 GPIO 02 高电平,比较讨厌,原本想用 STC 15F104 写段程序,延时2秒后再工作 输入:高电平=高电平、输入:低电平=低电平
但是考虑越简单越好,就这样吧,不影响使用省事就好。

实际修改前

实际修改后

先刷好 Sonoff 固件,连接自家 WiFi ,设置模块信息,无需下载APP,浏览器输入ESP8266 模块 IP 就可以控制继电器了(电脑手机均可)

这样简单的修改,刷 Sonoff 固件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简单,省事,性价比高!!!

网友A(2019-07-25):
这个是智能插座吗

网友B:
不支持小爱等类似唤醒功能,只是简单地 IP 控制

网友C(2019-11-06):
能网络远程控制吗,如果不能远程的话没什么用

网友D(2019-12-24):
引用 网友E:
能外网远程控制吗,如果不能远程的话没什么用

可以用mqtt和自己写的手机app控制,我之前用hbulider+onenet的做过,工作正常

网友F:
好像有问题,刷进去后网页访问不了,wifi发出的热点不稳定

网友G(2020-01-28):
新手....请问: esp8266_01 與 arduino uno 板 连接方法?

网友H(2020-06-19):
你好,您这样做应该也有上电之后GPIO2(GPIO0也有)存在约0.4秒的高电平吧?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I:
这个我刷了怎么只有on 和 off  没有网页配置?

网友J:
我有这个座得固件,不用改线路板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有这个座得固件,不用改线路板

有固件就共享下呗,多谢了

网友K:
8266我在抖音上见过有主播授课 可以接人小爱天猫的

网友L(2020-08-18):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小爱等类似唤醒功能,只是简单地 IP 控制

楼主你这固件刷在12F模块能行吗?

网友M(2020-10-17):
其实不用改板的,在sonoff固件设置里面可以自定义模板,把GPIO 0 对应到relay 1即可

网友N:
这个能不能外接物理开关?

网友O:


网友P:
附件我以為是刷的固件,結果是原理圖,網頁上就有了

网友Q(2021-01-01):
不需要改造,想要将GPIO2变为GPIO0控制继电器的话,只要在模块类型选中18 Generic,然后在D2选中21 Relay1就可以了

网友R(2021-07-04):
引用 网友Q:
不需要改造,想要将GPIO2变为GPIO0控制继电器的话,只要在模块类型选中18 Generic,然后在D2选中21 Relay1 ...

对啊!我就是这么用,但我用固件SONOFF-BASIC-CN

网友S(2022-05-11):
附件里面就一张照片

网友T(2023-05-30):
好像只能在家里所有,远程连接不上

网友U(2024-08-17):
“”三极管 8050 必须添加(不添加,ESP8266 上电后 GPIO 02 高电平大约2秒,然后恢复低电平,容易造成一上电继电器工作失常导致 ESP8266 不能连接 自家 WiFi )
还有就是 GPIO 0 添加 3.3V 上拉 10K 电阻“

谢谢分享,很值得借鉴。”

网友V:
谢谢分享,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