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led显示加了#include "oledfont.h"就报错,不加就不报错

楼主(2019-07-25):
不加#include "oledfont.h"为第一张
加了之后就是第二张,提示我在oledfont.h中定义的那几个字模数组在main和oled重定义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嘛?
一个include怎么会有定义呢?
感谢感谢

加#include "oledfont.h"

加#include "oledfont.h"

不加#include "oledfont.h"

不加#include "oledfont.h"

网友A:
知道【#include】是什么意思吗?
你在让系统编译一个有错的东西了。

网友B:
路径添加了没有?

网友C:
加#include ../"oledfont.h试试

网友D:
你看下OLED.H里面有没有对字模数组进行重定义

楼主:
添加了,和oled.h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include】是什么意思吗?
你在让系统编译一个有错的东西了。

oledfont.h里面只有定义的字码,有什么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OLED.H里面有没有对字模数组进行重定义

没有啊,字模全在oledfont,h里面定义了

楼主:
不加oledfont.h也能够正常显示,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添加

网友E:
因为在“oledfont.h”中定义了许多数组,“oled.c”文件中采用#include “oledfont.h”,调用“oledfont.h”中的数组;在主函数"main.c"中也采用#include “oledfont.h”,调用“oledfont.h”中的变量,就会导致“oledfont.h”中的变量被重复定义。
就像你做的那样不需要再主函数里再加上#include “oledfont.h”,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在“oledfont.h”中定义了许多数组,“oled.c”文件中采用#include “oledfont.h”,调用“oledfont.h ...

已经改正,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F:
应该是头文件没有添加条件编译吧,导致重复编译了

网友G:
你定义头文件的时候参照#ifndef的方式可以避免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