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光立方的uln2803接层共阳极,八个573接64个共阴极可以吗?

楼主(2019-07-25):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只要能独立地驱动所有的LED灯就可以了。用多少不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独立地驱动所有的LED灯就可以了。用多少不限。

请问这电路图可以吗?为何我焊接后,烧录
void main()
{  while(1){

                P0=0x00;
                P1=0x00;
                P2=0xff;

        }
}
无反应,但将输出引脚与vcc连接对应灯层会亮file:///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yuanlitu.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