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寄存器库的定时器中断要怎么更换定时器?

楼主(2019-07-25):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
                LED1=!LED1;
        }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45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us.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TIM3->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PSC=psc;          //预分频器
        TIM3->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3,TIM3_IRQn,2);        //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这是正点原子寄存器库的一段函数,我把所有的tim3换成tim5后就无法进入中断,求解,本人比较萌新,希望解答简单易懂一点

网友A:
查一下手册,查明以下问题:
1、有没有TIMER5?
2、TIMER3的中断入口地址放在哪里?
3、TIMER5的中断入口地址放在哪里?
4、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是不是放在中断入口地址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