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工知识该如何自学电子电路方面?应该从何学起?

楼主(2019-07-25):
电子方面小白一枚,在医院当了几年电工,工资每年加50到现在也就2400,感觉除了工作很闲实在没什么前途,如今想学习一些电子电路方面的东西,可是不知道从何学起,求各位大神提供一些建议或自学资料与教程

网友A: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康华光的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诗白的模拟电子,康华光的数字电路

谢谢啦,晚点上来看看找不找得到可以下载的

网友B:
记住几个点就差不多了,毕竟只是说出来而已:恒心,方向,金钱,没有捷径,进步很慢,可能学了五年都没有多大用。
有了上面的心理准备再开始学东西吧

网友C:
可以先看《电子设计从零开始》,这本书通俗易懂。后面如果学有余力的话,可以学《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建议边学要边思考,才会有所收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要多动手,学电子,就是一个学习和验证的过程。

网友D:
象我们在学校的话,首先是学习电路分析然后就是学习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然后就是自己动手去识别电子元器件,和去测量维修电子电路板。

网友E:
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网友F:
没有好爹妈,就必须付出汉水。小时候不努力,现在补吧。

网友G:
理论学过就忘,边理论边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