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款18W快充芯片SW6124和IP5328P单片机程序PCB电路图详细资料

楼主(2019-07-25):
资料包括芯片手册、IIC寄存器控制手册、IIC通信例程、PCB demo板PCB文件。除了可以实现基本功能,还可以可以利用单片机模拟IIC通信扩展其他功能。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CSU32P10.h"
//#include "define_data.h"
#include "define_function.h"
#include "my_define.h"

#define SDA PT3_1                           //定义SDA所对应的GPIO接口编号P1.4
#define SCL PT3_0                           //定义SCL所对应的GPIO接口编号P1.5
#define SDAEN PT3EN_1                           //定义SDA所对应的GPIO接口编号P1.4
#define SCLEN PT3EN_0                           //定义SCL所对应的GPIO接口编号P1.5
#define I2C_ADDR 0x3c
#define some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define I2C_ADDR 0x3c
unsigned char buf0;
unsigned char buf1;
unsigned char i2c_step;

//短delay

/* I2C起始条件 */
void i2c_start()
{
        //初始化GPIO口
        SDAEN = 1;                                //设置SDA方向为输出
        SCLEN = 1;                                //设置SCL方向为输出
        SDA = 1;                //设置SDA为高电平
        asm("nop");
        SCL = 1;                //设置SCL为高电平
        somenop
        somenop
        SDA = 0;                //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变低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CL = 0;
}
/* I2C终止条件 */
void i2c_stop()
{
        somenop
        SDA = 0;
        SDAEN = 1;
        somenop
        SCL = 1;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SDA = 1;            //SCL高电平时,SDA由低变高
        somenop
        SDAEN = 0;
//        SCL = 0;
}
/*
I2C读取ACK信号(写数据时使用)
返回值 :0表示ACK信号有效;非0表示ACK信号无效
*/
void i2c_read_ack()
{
        SCL = 0;               // SCL变低
        SDAEN = 0;                                 //设置SDA方向为输入
        somenop
        SCL = 1;              // SCL变高
        somenop
        if(SDA)
        {
                i2c_step = 0xff;
                return;
        }
        SCL = 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 I2C发出ACK信号(读数据时使用) */
void i2c_send_ack()
{
        SCL = 0;              // SCL变低
        somenop
        SDA = 1;              //发出ACK信号
        SDAEN = 1;              //设置SDA方向为输出
        asm("nop");
        asm("nop");
        asm("nop");
        SCL = 1;             // SCL变高
        somenop
        SCL = 0;
//        SDAEN = 1;
        asm("nop");
        asm("nop");
}
/* I2C字节写 */

void i2c_resume()
{
        GIE = 0;
        delay_1s();
        delay_1s();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i2c_read_ack();
        GIE = 1;
}

void i2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
{
        SDAEN = 1;    //设置SDA方向为输出
        SCL = 0;
        for (i2c_step = 8; i2c_step > 0; i2c_step --)
        {
                SCL = 0;             // SCL变低
                asm("nop");
                if( b & (1 << (i2c_step - 1)))
                        SDA = 1;
                else
                        SDA = 0;
                asm("nop");
                SCL = 1;             // SCL变高
                somenop
                SCL = 0;
        }
        i2c_read_ack();
}

/* I2C字节读 */
void i2c_read_byte()
{
        buf1 = 0;
        SDAEN = 0;                                //设置SDA方向为输入
        for(i2c_step = 8; i2c_step > 0; i2c_step --)
        {
                SCL = 0;         // SCL变低
                asm("nop");
                asm("nop");
                SCL = 1;
                //i2c_result = (i2c_result << 1) | SDA;
                buf1 = (buf1 << 1) | SDA;
                                                        // SCL变高
//                asm("nop");
//                asm("nop");
                SCL = 0;
        }
        i2c_send_ack();                                                //向目标设备发送ACK信号
}
/*
I2C读操作
addr:目标设备地址
buf:读缓冲区
len:读入字节的长度
*/
void i2c_read()
{
        i2c_start();                                                        //起始条件,开始数据通信
                                                                        //发送地址和数据读写方向
        i2c_write_byte(I2C_ADDR<<1);        //I2C ADDR

        asm("nop");
        if(i2c_step == 0xff)
        {
                i2c_resume();
                return;
        }

        i2c_write_byte(buf0);                        //Reg ADDR

        asm("nop");
        if(i2c_step == 0xff)
        {
                i2c_resume();
                return;
        }
        //asm("nop");
        i2c_start();//restart

        i2c_write_byte((I2C_ADDR<<1) +1);        //Reg ADDR

        asm("nop");
        if(i2c_step == 0xff)
        {
                i2c_resume();
                return;
        }
        //读入数据

        i2c_read_byte();

        i2c_stop();
        //终止条件,结束数据通信
}
/*
I2C写操作
addr:目标设备地址
buf:写缓冲区
len:写入字节的长度
*/
void i2c_write()
{
        i2c_start();                                                        //起始条件,开始数据通信
        //发送地址和数据读写方向

        i2c_write_byte(I2C_ADDR<<1);

        asm("nop");
        if(i2c_step == 0xff)
        {
                i2c_resume();
                return;
        }

        //写入数据

        i2c_write_byte(buf0);

        asm("nop");
        if(i2c_step == 0xff)
        {
                i2c_resume();
                return;
        }

        i2c_write_byte(buf1);

        asm("nop");
        if(i2c_step == 0xff)
        {
                i2c_resume();
                return;
        }
        i2c_stop();                     //终止条件,结束数据通信
}

网友A:
这两款电源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电源有什么区别呢?

用起来差不多,不过IP5328P的发热量会小点。

网友B:
很好正需要研究

网友C:
IP5328 是否支持边充边放

楼主(2019-08-30):
引用 网友C:
IP5328 是否支持边充边放

不支持

网友D:
亲,ip5328p的资料呢,说好的两款的

网友E(2019-10-29):
ip5328p的资料呢

网友F:
第2个资料就是啊,你下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2个资料就是啊,你下载

IP5328P那文件打开里面是没有图的

网友G:
DEMO原理图和PCB图打开是没有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EMO原理图和PCB图打开是没有的,是什么问题??

我特地帮你下载打开看了一下,发现还是可以打开的,如图:

网友H:
请教一下,那些贴片电容可以用极性电容吗?比如钽电容

网友I:
能不能分享完整代码。

网友J:
原理图有人能打开吗

网友K:
Hey, I am a non-chinese user and I was looking up on the internet to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e i2c on the chip. But I can't download the files because I don't know chinese. Can someone please help me and send me the files somehow?

网友L(2019-12-26):
楼主问下 :如果我的产品只有一个接口 type_C 口,是不是Vout1那部分电路还要预留。就是说 对外放电的时候 TYPE_C 的电源来源是VOUT1还是 VSYS?被规格书中那句:如果只留一个对外放电的口 保留Vout1 给弄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问下 :如果我的产品只有一个接口 type_C 口,是不是Vout1那部分电路还要预留。就是说 对外放电的时候  ...

如果只有一个Type-C口,那只连接Type-C口那部分的电路即可。其他USB-A和microUSB可以不连接。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问下楼主,用Altium designer打不开5328的那个PCB图与原理图么,我打开提示无法识别文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问下楼主,用Altium designer打不开5328的那个PCB图与原理图么,我打开提示无法识别文件类型

5328那个用pads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有空做个

网友O(2020-02-04):
我尝试在pad 9.5中使用ip5328 pcb文件,但在警告只读后无法打开

网友O:
没有define_data.h
define_function.h和
my_define.h我如何获得

网友P:
妙啊!终于有IP5328的寄存器资料了,哪天整个移动电源

网友Q(2020-03-10):
谢谢分享,正要找这个资料

网友R:
多谢  下载看看 参考一下

网友S:
IP5328如何改电池

网友T:
有完整程序吗?

网友U(2020-04-28):
楼主,sw6124如果用iic的话,需要上拉电阻吗? 上拉电阻接到多少V? 之前用ip5318. iic通讯,上拉的电阻必须接VREG才能读到数据。

网友U:
楼主,sw6124的iic通讯,上拉电阻接到多少V。 我之前用ip5318踩过一个坑,iic通讯时,必须要接ip5318的LDO的电压VREG。我当时接的是系统的3.3V,怎么都通讯不了。后来邮件问厂家,才说的。手册里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sw6124的iic通讯,上拉电阻接到多少V。 我之前用ip5318踩过一个坑,iic通讯时,必须要接ip5318的LDO ...

ip5318的数据手册有标识IIC需要上拉接到VREG的,这是比较严谨的做法。sw6124的数据手册虽然没有这个标注,但是为了能够正常IIC通信,建议上拉接到18引脚的VCC。

网友V:
谢谢LZ分享,打算用IP5328p玩玩,跟着LZ走,少走点弯路

网友W:
感谢楼主分享,想向您请教下,使用IIC读取电量的时候读取的寄存器地址是什么呢?我按照手册读取出来的数值总是0x00.

网友X(2020-06-08):
很好的资料

网友Y(2020-09-24):
支持下,不知道有没有寄存器说明文件

网友Z:
5328P看不到哦

网友AA(2020-11-24):
首先很感谢楼主的分享啊,可是我读电压一直不成功,都是0xff

网友AB(2021-02-27):
还有一个的资料呢?

网友AC(2021-03-29):
用IP5328p做了板子,焊接好后充通电充电正常,充电到4V拔了充电线,低电量灯闪烁、按按键也也是低电量灯闪烁无法开机,是什么问题?也是按下载的图纸做有啊!

网友AD(2021-06-09):
谢谢楼主,正想着DIY移动电源玩玩

网友AE(2021-11-19):
谢谢楼主分享,下下来玩玩

网友AF(2022-04-12):
可以啊,感谢感谢

网友AG(2022-05-19):
参考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