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液晶实现频率计设计资料(仿真+源码+电路图)

楼主(2019-07-25):
设计的目的
     频率计作为测量仪器的一种,它的基本功能是测量信号的频率和周期频率计的应用范围很广,但是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多功能、高精度、高频率的数字频率计,但价格不菲。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可以用一种较小规模和单片机(AT89C51)相结合的频率计的设计方案,不但切实可行,而且体积小、设计简单、成本低、精度高、可测频带宽,大大降低了设计成本和实现复杂度。
设计的内容及要求
    本设计以AT89C51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将外部的频率脉冲信号通过单片机计数端输入,由定时器/计数器T0负责定时,定时器/计数器T1负责对被测信号计数,该频率计的测量范围为1Hz~65534Hz,被测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随时进行调整,通过LCD液晶显示模块对被测信号的频率进行实时显示。该系统包括被测频率脉冲信号、单片机晶振电路、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的频率测量模块、LCD液晶显示模块。

电路原理图:
proteus仿真图:

51单片机部分程序源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int
       void init_lcd(void);
       void disp_str(ucharx,uchar y,uchar *p);
       sbit FS=P3^5;  //被测信号FS输入端
       bit RDY=0;    //测量完成标志
       uint msn;  //定时中断计数
       uint count(void)   //测量FS的频率
       {RDY=0;
        TMOD=0x52;    //T0:定时方式2,T1:计数方式1
        TH0=TL0=6;//T0定时时间为250us
           msn=4000;   //4000次中断正好1s
           TH1=TL1=0x00; //T1工作于计数方式,初值为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中断
           while(FS==1);     //等待被测信号变低
           while(FS==0);    //等待被测信号变高
           TR0=1;         //T0开始定时
           TR1=1;  //T1开始计数
           while(RDY==0); //等待1s
           TR1=0;         //关闭T1、T0
           TR0=0;
           return(TH1*256+TL1); //返回计数值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msn--;
        if(msn==0) //如果1s已到
          RDY=1;   //设置测量完成标志位
       }
      void main()
       {uint f;
        ucharstr[9]="f=     Hz";
           uchar i;
           init_lcd();     //液晶屏初始化
           while(1)
            {f=count();  //测量频率
             _nop_();
            for(i=6;i>=2;i--)    //测量结果转换为5位ASCII码
             {str=f%10+0x30;
              f=f/10;
             }
             disp_str(0,3,str);//显示测量结果
            }
       }

网友A(2019-09-19):
下载的文件不完整啊。没有C文件

网友B(2020-05-21):
下载的文件和截图完全不一致,而且下载的不能用,浪费分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