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上位机的Modbus通讯 附C#源代码

楼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Windows;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FX3GModbusAPI
{
    public class FX3GModbusAPI
    {
        public struct Type
        {
            //FX3G
            public static string Y = "3300";      //Y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X = "3400";                //X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S = "2000";        //S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M = "0000";                //M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TS = "3000";                //TS位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MR = "1E00";        //M8000~M8511字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CS = "3200";                //CS位元件的定义
            public static string D = "0000";          //D0~D7999
            public static string WD = "1F40";     //D8000~D8511
        }
        public enum SoftElemType
        {
            //FX3G

            Y,
            X,
            S,
            M,
            TS,
            MR,
            CS,
            D,
            WD,

        }

        public struct FunctionName
        {
           public static string   Read_线圈 = "01";//可多点
           public static string Read_输入 = "02";//可多点
           public static string Read_保持寄存器 = "03";//可多点
           public static string Read_输入寄存器 = "04";//可多点
           public static string Write_线圈写入 = "05";//仅一点
           public static string Write_寄存器写入 = "06";//仅一点
           public static string Write_批量线圈写入 = "0F";//多点线圈写入
           public static string Write_批量寄存器写入 = "10";//多点保持寄存器写入
        }
        public  SerialPort port;
     //   private StringBuilder myCompleteMessage = new StringBuilder();//避免在事件处理方法中反复的创建,定义到外面。

        public string STATE;

        public string myCompleteMessage;

        public int FX3G_Write_Soft_Elem(SoftElemType eType, int nStartAddr, int nCount, byte[] pValue, int nNetId = 0)
        {

            try
            {
                Addr = "";
                senddata = "";
                value = "";

                //num = 0;
                switch (eType)
                {
                    case (SoftElemType.Y):
                        for (int i = 0; i < pValue.Length; i++)
                            value += string.Format("{0:x2}", pValue[i]);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Y.ToString(), 16), 16);

                        if (nCount == 1)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Write_线圈写入, Addr.PadLeft(4, '0'), value.PadLeft(4, '0'));

                        else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3}{4}", FunctionName.Write_批量线圈写入, Addr.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nCount - 1) / 8 + 1, 16).PadLeft(4, '0'), value);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5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F) return -1;

                        break;
                    case (SoftElemType.M):
                        for (int i = 0; i < pValue.Length; i++)

                            value += string.Format("{0:x2}", pValue[i]);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M.ToString(), 16), 16);
                        int len = nCount / 8;
                        if (nCount % 8 != 0)
                        {
                            len += 1;
                        }

                        if (nCount == 1)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Write_线圈写入, Addr.PadLeft(4, '0'), value.PadLeft(4, '0'));

                        else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3}{4}", FunctionName.Write_批量线圈写入, Addr.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len, 16).PadLeft(2, '0'), value);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5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F) return -1;

                        break;
                    case (SoftElemType.D):
                        for (int i = 0; i < pValue.Length; i++)

                            value += string.Format("{0:x2}", pValue[i]);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M.ToString(), 16), 16);

                        if (nCount == 1)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Write_寄存器写入, Addr.PadLeft(4, '0'), value.PadLeft(4, '0'));

                        else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3}{4}", FunctionName.Write_批量寄存器写入, Addr.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2 * nCount, 16).PadLeft(2, '0'), value);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6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10) return -1;

                        break;
                    case (SoftElemType.WD):
                        for (int i = 0; i < pValue.Length; i++)

                            value += string.Format("{0:x2}", pValue[i]);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M.ToString(), 16), 16);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3}{4}", FunctionName.Write_批量寄存器写入, Addr.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2 * nCount, 16).PadLeft(2, '0'), value);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6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10) return -1;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
            catch
            {
                return -1;
            }
            return 1;

        }
        string Addr = "";
        string senddata = "";
        string value = "";
       // int num = 0;
        object locker1 = new object();
        public int FX3G_Read_Soft_Elem(SoftElemType eType, int nStartAddr, int nCount, byte[] pValue, int nNetId = 0)
        {
            Addr = "";
            senddata = "";
            value = "";

          //  num = 0;
            try
            {
                switch (eType)
                {
                    case (SoftElemType.Y):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Y.ToString(), 16), 16).PadLeft(4, '0');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Read_线圈, Addr,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nt leny = nCount / 8;
                        if (nCount % 8 != 0)
                        {
                            leny += 1;
                        }
                        StringBuilder resulty = new StringBuilder(leny * 8);
                        byte[] bvaluey = new byte[leny];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1)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leny; i++)
                        {
                            bvaluey[i]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6 + 2 * i, 2)), 16);

                        }
                        foreach (byte b in bvaluey)
                        {
                            resulty.Append(Convert.ToString(b, 2).PadLeft(8, '0'));
                        }
                        for (int i = 0; i < leny * 8; i++)
                        {
                            int len1 = (i + 1) / 8;
                            if ((i + 1) % 8 != 0)
                            {
                                len1 += 1;
                            }
                            pValue[i] = Convert.ToByte(resulty[8 * (2 * len1 - 1) - 1 - i].ToString(), 2);

                        }
                        break;
                    case (SoftElemType.X):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X.ToString(), 16), 16).PadLeft(4, '0'); ;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Read_输入, Addr,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nt lenx = nCount / 8;
                              if (nCount % 8 != 0)
                              {
                                  lenx += 1;
                              }
                              StringBuilder resultx = new StringBuilder(lenx * 8);
                              byte[] bvaluex = new byte[lenx];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2)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lenx; i++)
                              {
                                  bvaluex[i]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6 + 2 * i, 2)), 16);

                              }
                              foreach (byte b in bvaluex)
                              {
                                  resultx.Append(Convert.ToString(b, 2).PadLeft(8, '0'));
                              }
                              for (int i = 0; i < lenx * 8; i++)
                              {
                                  int len1 = (i + 1) / 8;
                                  if ((i + 1) % 8 != 0)
                                  {
                                      len1 += 1;
                                  }
                                  pValue[i] = Convert.ToByte(resultx[8 * (2 * len1 - 1) - 1 - i].ToString(), 2);

                              }
                              break;

                    case (SoftElemType.M):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M.ToString(), 16), 16).PadLeft(4, '0'); ;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Read_线圈, Addr,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Write_port(senddata);
                        //if (myCompleteMessage.Length < 8) return -1;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nt len = nCount / 8;
                        if (nCount % 8 != 0)
                        {
                            len += 1;
                        }
                        StringBuilder result = new StringBuilder(len * 8);
                        byte[] bvalue = new byte[len];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1)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len; i++)
                        {
                            bvalue[i]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6 + 2 * i, 2)), 16);

                        }
                        foreach (byte b in bvalue)
                        {
                            result.Append(Convert.ToString(b, 2).PadLeft(8, '0'));
                        }
                        for (int i = 0; i < len * 8; i++)
                        {
                            int len1 = (i + 1) / 8;
                            if ((i + 1) % 8 != 0)
                            {
                                len1 += 1;
                            }
                            pValue[i] = Convert.ToByte(result[8 * (2 * len1 - 1) - 1 - i].ToString(), 2);

                        }
                        break;
                    case (SoftElemType.D):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D.ToString(), 16), 16).PadLeft(4, '0');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Read_输入寄存器, Addr,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4)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2 * nCount; i = i + 2)
                        {
                            pValue[i]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2), 16);//高8位
                            pValue[i + 1]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8 + 2 * i, 2), 16);//低8位
                        }
                        break;

                    case (SoftElemType.WD):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D.ToString(), 16), 16).PadLeft(4, '0');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Read_输入寄存器, Addr,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4)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2 * nCount; i = i + 4)
                        {
                            pValue[i]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 2, 2), 16);//低8位
                            pValue[i + 1]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2), 16);//高8位
                            pValue[i + 2]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 6, 2), 16);//低8位
                            pValue[i + 3]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 4, 2), 16);//高8位
                        }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return 1;
            }
            catch
            {
                return -1;
            }

        }
        object locker = new object();
        public void Write_port(string Date)
        {

            Date = Date.Insert(0, STATE);
            List<string> sendData16 = new List<string>();
            byte[] sendBuffer = null;
            for (int i = 0; i < Date.Length; i += 2)
            {
                sendData16.Add(Date.Substring(i, 2));
            }
            sendBuffer = new byte[sendData16.Count];
            for (int i = 0; i < sendData16.Count; i++)
            {
                sendBuffer[i] = (byte)(Convert.ToInt32(sendData16[i], 16));
            }

            byte[] star = bcrc16(sendBuffer);
            StringBuilder recBuffer16 = new StringBuilder();
            List<byte> tmp = new List<byte>(sendBuffer.Length + star.Length);
            tmp.AddRange(sendBuffer);
            tmp.AddRange(star);
            byte[] merged = tmp.ToArray();

            port.Write(merged, 0, merged.Length);
            //DateTime TF_timeh, TS_timeh;
            //TF_timeh = DateTime.Now;
            //bool cc = true;
            //while (cc)
            //{
            //    TS_timeh = DateTime.Now;
            //    double TDelta_t = (TS_timeh - TF_timeh).TotalMilliseconds;
            //    if (TDelta_t > 1000) cc = false;
            //}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200);

        }
        public static byte[] bcrc16(byte[] data)
        {
            if (data.Length == 0)
                throw new Exception("调用CRC16校验算法,(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时发生异常,异常信息:被校验的数组长度为0。");
            byte[] temdata = new byte[data.Length + 2];
            int xda, xdapoly;
            byte i, j, xdabit;
            xda = 0xFFFF;
            xdapoly = 0xA001;
            for (i = 0; i < data.Length; i++)
            {
                xda ^= data[i];
                for (j = 0; j < 8; j++)
                {
                    xdabit = (byte)(xda & 0x01);
                    xda >>= 1;
                    if (xdabit == 1)
                        xda ^= xdapoly;
                }
            }
            temdata = new byte[2] { (byte)(xda & 0xFF), (byte)(xda >> 8) };
            return temdata;
        }//crc校验
        public void serial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lock(locker)
            {
            try
            {
                System.Threading.Thread.Sleep(50);
                int n = port.BytesToRead;//先记录下来,避免某种原因,人为的原因,操作几次之间时间长,缓存不一致

                if (n < 2)
                    return;
              //  myCompleteMessage = ""; //清除字符串构造器的内容
                ////因为要访问ui资源,所以需要使用invoke方式同步ui。
                byte[] myReadBuffer = new byte[n];

                int numberOfBytesRead = 0;

                // Incoming message may be larger than the buffer size.

                numberOfBytesRead = port.Read(myReadBuffer, 0, myReadBuffer.Length);//读取缓冲数据
                string[] recData = new string[myReadBuffer.Length];
                StringBuilder recBuffer16 = new StringBuilder();
                for (int i = 0; i < myReadBuffer.Length; i++)
                {
                    recBuffer16.AppendFormat("{0:X2}" + " ", myReadBuffer[i]);
                    recData[i] = myReadBuffer[i].ToString("X2");
                }
                myCompleteMessage = recBuffer16.ToString();

                //  myCompleteMessage.AppendFormat("{0}", Encoding.ASCII.GetString(myReadBuffer, 0, numberOfBytesRead));

            }
            catch
            {
                return ;
            }
            }
           }

        public int FX3G_Read_Soft_Elem_Float(SoftElemType eType, int nStartAddr, int nCount, byte[] pValue, int nNetId = 0)
        {

            try
            {
                if (eType != SoftElemType.WD)
                    return -1;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D.ToString(), 16), 16).PadLeft(4, '0');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 FunctionName.Read_输入寄存器, Addr,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Write_port(senddata);

                lock (locker)
                {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4)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2 * nCount; i = i + 4)
                    {
                        pValue[i]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 2, 2), 16);//低8位
                        pValue[i + 1]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2), 16);//高8位
                        pValue[i + 2]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 6, 2), 16);//低8位
                        pValue[i + 3]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ToString().Substring(6 + 2 * i + 4, 2), 16);//高8位
                    }
                    return 1;
                }
            }
            catch
            {
                return -1;
            }

        }

        public int FX3G_Write_Soft_Elem_Float(SoftElemType eType, int nStartAddr, int nCount, byte[] pValue, int nNetId = 0)
        {

            try
            {
                if (eType != SoftElemType.WD)
                    return -1;
                for (int i = 0; i < pValue.Length; i++)

                    value += string.Format("{0:x2}", pValue[i]);

                Addr = Convert.ToString(nStartAddr + Convert.ToInt16(Type.M.ToString(), 16), 16);

                senddata = string.Format("{0:x2}{1}{2}{3}{4}", FunctionName.Write_批量寄存器写入, Addr.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nCount, 16).PadLeft(4, '0'), Convert.ToString(2 * nCount, 16).PadLeft(2, '0'), value);

                Write_port(senddata);
                myCompleteMessage = myCompleteMessage.Replace(" ", "");
                if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06 && Convert.ToByte((myCompleteMessage.Substring(2, 2)), 16) != 0x10) return -1;
                return 1;
            }
            catch
            {
                return -1;
            }
        }

    }
}

网友A(2019-07-31):
实在是太有帮助了 ,赞赞赞!

网友B(2020-02-19):
还没试验,不够要感谢发帖。

网友C(2020-06-08):
源码能打开,不知道为什么在VS里面打不开

网友D:
完全看不懂

网友E(2020-07-20):
好帖子,就是为啥代码有几个报错呢

网友F(2021-07-02):
实在是太有帮助了 ,赞赞赞

网友G:
正在学plc,谢谢

网友H(2023-08-13):
实在是太有帮助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