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主机随便发个AT24C02的设备地址都能读取数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25):
STC89C52和AT24C02进行I2C通讯时,STC89C52主机向从机AT24C02随便发个设备地址,都能读写数据,是怎么回事喔?
具体情况:我的AT24C02的设备地址线A0 A1 A2都接地了的,数据手册上说的AT24C02的设备地址格式:(前四位固定)1010 A2 A1 A0 R/W,由于AT24C02的A0 A1 A2引脚我都在硬件上接地了的,正常情况我在进行读写数据时,发送的设备地址应该为(0xa0+R/W), 但是现在我在程序上随意改变设备地址的值(也就是A2 A1 A0的值),都能读写数据成功。

网友A:
看看你程序里应答部分是怎么写的

网友B:
当你序读取每一位的时候,总会认定的一个值,非0即1!
只不过读到的0/1是不是“目标设备”发出来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程序里应答部分是怎么写的

/**
  * @brief  主机检测从机应答
  * @param  none
  * @retval return(1)应答,return(0)非应答
  */
bit Test_ACK()
{
        SCL=1;                         //拉高SCL线
        Delay_5us();
        if(SDA==1)                         //如果为1,则非应答
        {
                SCL=0;                 //拉低SCL线,使SDA线可以发送停止信号
                _nop_();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0);           //非应答
        }
        else
        {
                SCL=0;                   //拉低SCL线
                _nop_();
                return (1);                //应答
        }
}
应答程序部分就是这样写的,随便发个设备地址(A0A1A2三个引脚都接地了的),发现SDA都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你序读取每一位的时候,总会认定的一个值,非0即1!
只不过读到的0/1是不是“目标设备”发出来的,就不 ...

不能确定是不是目标设备发出的0/1, 我总线上就用了一个AT24C02芯片,这样是不是可以怀疑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C:
芯片有问题的情况并不多
你得写一个验证的程序,两个按键:写入并显示,读取并显示,地址可以是固定的某个地址
先向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并显示
然后,断电,开机,不要写入,直接读取,数据是对的话,你的IIC代码就是对的
验证好程序之后,其它的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问题的情况并不多
你得写一个验证的程序,两个按键:写入并显示,读取并显示,地址可以是固定的某个 ...

你好,我用程序验证时,在I2C总线上只用一个AT24C02芯片,用的模拟I2C通讯;先写入一个数据到一个固定的地址,然后读取并显示在数码管上,下载运行时发现读取的结果正常,断电再上电,结果依然正常,然后去掉写入数据程序部分,只留下读取数据程序部分,再下载到开发板,发现读取的数据还是和之前写入的一样,断电再上电,读取结果依然正常,<<同时我又尝试将发送的器件地址改变,仅改变A0/A1/A2三位的数值,使它和硬件上连接的地址不相同,我开发板上的AT24C02芯片的A0A1A2都接地了的,重复上面的验证过程,发现结果还是一样,写入的数据和读取的数据相同, 但是 “将器件地址的高四位,也就是AT24C02固定的那四位1010,
1010 A0 A1 A2 R/W  也改变的话,就会读取和写入失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有问题的情况并不多
你得写一个验证的程序,两个按键:写入并显示,读取并显示,地址可以是固定的某个 ...

对了,我用的芯片型号是,ATMEL 711 24C02 PU27 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用的芯片型号是,ATMEL 711 24C02 PU27 D

你能写入和读取,就说明读写的函数是正确的了
A0 A1 A2 这几个位在多个24C02并联使用时才会用到的,在24C02中,你只能改动R/W位,其它位是不能动的,1010是固定不变的,A0 A1 A2 这个是和24C02三个引脚的逻辑对应的,你接地了,就是000了,不能改,改了就找不到地址了
如果你是A0接了高电平,那么这三个应该就是:100

网友C:
硬件电路上传看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brief  主机检测从机应答
  * @param  none

#define SCK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SCK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SDA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SDA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define SCK_read      GPIOA->IDR  & GPIO_Pin_1
#define SDA_read      GPIOA->IDR  & GPIO_Pin_3
typedef enum
{
  FALSE = 0,
  TRUE = !FALSE
} bool;

void I2C_delay()
{
   u8 i=100;
   while(i)
   {
     i--;
   }
}

bool I2C_Start()
{
    SDA_High;
    SCK_Hig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
    SDA_Low;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
    SDA_Low;
    I2C_delay();
    return TRUE;
}

void I2C_Stop()
{
    SCK_Low;
    I2C_delay();
    SDA_Low;
    I2C_delay();
    SCK_High;
    I2C_delay();
    SDA_High;
    I2C_delay();
}

void I2C_Ack()
{
    SCK_Low;
    I2C_delay();
    SDA_Low;
    I2C_delay();
    SCK_High;
    I2C_delay();
    SCK_Low;
    I2C_delay();
}

void I2C_NoAck()
{
    SCK_Low;
    I2C_delay();
    SDA_High;
    I2C_delay();
    SCK_High;
    I2C_delay();
    SCK_Low;
    I2C_delay();
}

bool I2C_WaitAck()   //返回TRUE有ACK,FALSE无ACK
{
    SCK_Low;
    I2C_delay();
    SDA_High;
    I2C_delay();
    SCK_Hig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K_Low;
      return FALSE;
    }
    SCK_Low;
    return TRUE;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K_Low;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
        SDA_High;
      }
      else
      {
        SDA_Low;
      }
      SendByte<<=1;
      I2C_delay();
      SCK_High;
      I2C_delay();
    }
    SCK_Low;
}

u8 I2C_Read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data=0;

    SDA_High;
    while(i--)
    {
      data<<=1;
      SCK_Low;
      I2C_delay();
      SCK_High;
      I2C_delay();
      if(SDA_read)
      {
        data|=0x01;
      }
    }
    SCK_Low;
    return data;
}
//===================24C02 读写程序===========================
bool AT24C02_WriteByte(u8 SendByte, u8 Address)
{
  if(!I2C_Start())
  {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0xa0);
  if(!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endByte);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15);                    //加个延时等待写完

  return TRUE;
}

bool AT24C02_ReadByte(u8* data,u8 Adress)
{
  if(!I2C_Start())                       //如果总线忙,则返回失败.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0xa0);
  if(!I2C_WaitAck())                 //如果没有得到应答,则返回失败.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Adress);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1);
  I2C_WaitAck();
  *data = I2C_ReadByte();
  I2C_Stop();
  return TRUE;
}

这个是我以前学I2C时的程序,和24C02的程序,不过是32的,你稍微改下,用在51也很简单,24C02的两个函数也就学习的时候用过下,后面基本没碰过.但前面的I2C程序我用过好几次,没发现问题.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上传看一下了

这是我开发板上的AT24C02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写入和读取,就说明读写的函数是正确的了
A0 A1 A2 这几个位在多个24C02并联使用时才会用到的,在24 ...

我在面包板上接了两个AT24C02也试了下的,两片AT24C02芯片的硬件地址A0A1A2设置为不同,我在程序上分别向两块芯片发送数据,也是上面那种现象,A0A1A2随意改变,都能向芯片正确写入数据,并且正确读出。
      同时我又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就是向第一块芯片的一个固定地址(程序里我选的储存地址是0x01,比如写个数据为0x27)写入数据,但是我没有向第二块芯片的储存地址0x01写入数据,接下来我直接读第二块芯片储存地址0x01里的数据,读出来的数据居然和我刚刚向第一块芯片储存地址0x01写入的数据相同(为了避免巧合我多次改变向第一块芯片写入的数据,发现实验现象和上面相同),也就是在向一块芯片写入数据时,两块芯片的相同储存地址里的内容都被写入数据了(A0A1A2随意改变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CK_Hig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SCK_Low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

好的,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写入和读取,就说明读写的函数是正确的了
A0 A1 A2 这几个位在多个24C02并联使用时才会用到的,在24 ...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喔!不准备纠结这个问题了,感觉还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后面有机会再换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