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程序1判断到了break就停止循环了

楼主:
为什么程序1判断到了break就停止循环了  但是加了一段返回的语句就一直循环大佬们求正解

网友A(2019-07-25):
我认为2的里面jiang=1; 可能调用到了别的程序了,别的程序继续满足了if(num==4)又循环了,这样就没有直接运行下面的brea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2的里面jiang=1; 可能调用到了别的程序了,别的程序继续满足了if(num==4)又循环了,这样就没有直接运 ...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感觉自己对编程比较小白

网友C:
break;是跳出循环,如果你的就一个大循环那么就直接跳出循环,把所有的程序都执行完了,自然就不会循环了啊,我猜你复位一下应该又可以按一下,然后遇到break;就又停下来了,返回语句不懂了,你可能把break;改成continue;建议程序不要这样写,用switch语句写会更好

网友D:
你这程序只列了一小部分吧。  都没看到循环体系啊。 if语句不是while语句,不会自己循环,执行完了继续往下走。 你得把整体一点的程序列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程序只列了一小部分吧。  都没看到循环体系啊。 if语句不是while语句,不会自己循环,执行完了继续往下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_UP=P1^3;
sbit KEY_DW=P1^4;
sbit DIR_UP=P3^2;
sbit DIR_DW=P3^3;
sbit CON_ECU=P3^4;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
                KEY_UP=1;
                KEY_DW=1;
                DIR_UP=0;
                DIR_DW=0;
                CON_ECU=1;

                while(1)
                {
        if(KEY_UP==0)
                                {
                                           Delay_ms(5);
                                           if(KEY_UP==0)
                                                {
                                                                CON_ECU=0;
                                                                Delay_ms(10);
                                                          DIR_UP=1;
                                                                DelayMs(10);
                                                          CON_ECU=1;
                                                          Delay_ms(10);
                                                          DIR_UP=0;

                                                                DelayMs(190);

                                                                DIR_DW=1;
                                              Delay_ms(10);
                                                          DIR_DW=0;
                                                }

                                }

        if(KEY_DW==0)
                                {
                                                                DelayMs(10);
                                                                if(KEY_DW==0)
                                {
                                                                DIR_DW=1;
                                                                Delay_ms(10);
                                                                DIR_DW=0;

                                                                DelayMs(190);
                                                                DelayMs(190);
                                                                DelayMs(190);
                                                                DIR_UP=1;
                                                          Delay_ms(10);
                                                                DIR_UP=0;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t;k++)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看这个  我想改成触发一次电机就只转一次 如果这个信号一直维持也只转设定的那几十毫秒,再次触发同样,怎么搞啊

网友E:
建议直接去掉brea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去掉break,

这个没加brea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