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数控恒流源(电路原理图讲解+程序代码)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该项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设计一种数控稳压电源。它利用单片机STC89C51作为主控芯片,控制数字/模拟转换器(TLC5615)的输出电压的大小,经过运算放大器LM358与IRF9Z24N构成负反馈系统,从而输出恒定电压。最后通过电位器分压将输出信号反馈到运算放大器LM358上,使输出准确度可以调节。此设计通过键盘电路与单片机连接,读入控制数据,利用软件进行判断,从而起到控制电源输出的作用。通过LCD1602(或LED数码管)显示数控电源的输出电压,实现简单的人机对话。该项设计具有设计简单,控制灵活,调节方便,携带方便、成本低等优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下图是为了了解整个电路如何工作的,把整个电路拆开。
二、原理讲解:
供电部分:
P2为接线柱,是整个系统的输入电压端口,整个数控电源有此输入能量。D1、D2、D3、D4为四个二极管(in4007),起整流的作用,C6为滤波电容。整流滤波电路是使供电可以为交流,同时也可以用直流供电(交流供电不要超过20V,直流不要超过35V)。受电压限制的主要是后级运放耐压、TL431耐压以及7812的耐压值。7812主要为保护7805,7805稳出5V电压共单片机供电使用。但是7805耐压值是15V,所以前级要加7812保护7805。
晶振部分:
C2、C3、Y1(12MHZ)与单片机端口构成震荡电路,为51单片机提供时钟。
复位电路:
RST连接单片机复位管脚,此电路及有上电复位功能,又有手动复位功能。C1、R2构成上电复位电路,上电瞬间C1导通,则RST为高电平,单片机将复位,电压稳定后C1储存的电能通过R2对地释放掉,单片机将正常运行。同样K2按下时RST为高电平,单片机复位,弹起来时RST为低电平,单片机正常运行.
单片机部分:
单片机默认选用STC89C51,同时兼容STC89C52、AT89S52、AT89S51、AT89C51等51单片机。
按键部分:
按键选用独立按键,扫描时间短,使程序更简单且扫描时间更短,从而提高稳定性。按键弹起时P20、P21、P22、P23为弱上拉状态,所以为高电平。按键按下时对应的I/O口为低电平,可以被程序中的扫描函数检测到。

数码管显示部分:
数码管显示采用四位一体共阳数码管,这样使电路更为简单,只需四个9012三极管就可以将其驱动。P24、P25、P26、P27分别作为数码管的位选端,控制是否选通哪一位数码管。采用PNP型三极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R20、R30、R40、R50为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此电阻及能保护三极管又能保证三极管导通时处于完全导通状态。R51为限流电阻,此电阻的大小直接决定数码管的亮暗成都,在此选择220欧姆、1/4色环电阻。数码管的阴极端直接接单片机的P0口,而不需上拉电阻。STC89C51的单片机P0口为漏极开路,所以作为输出时必须接上拉电路,而作为输入时相当于数码管作为上拉,所以不再需要上拉电阻,及简化了电路又节省了成本。
数模转换部分:(此为数控电压数控调压关键所在)
数模转换采用德州仪器的TLC5615,此为一片10位串行单5V电源DAC,直接电压输出。单片机P33、P32、P34分别连接TLC5615的时钟端、片选端、数据端即可控制它输出想要的电压。此时TLC5615的6脚及参考电压输入端需接入2.5V的参考电压。根据公式可知,当参考电压为2.5V时,TLC5615将最大输出5V电压。
TL5615(DAC)电压计算公式

Vout为7脚输出电压,Vrefin为6脚参考电压输入端,N为单片机通过1、2、3管脚向TLC5615写入的数据,1024是根据这是一片10位数模转换而计算出来的(210=1024),最后乘以二是因为TLC5615内部有2倍的增益放大器。
在给TLC输入2.5V参考电压的时候,我们用了TL431芯片。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的设置到从Verf(2.5V)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该器件的典型动态阻抗为0.2Ω,在很多应用中用它代替稳压二极管。
同时用LM358作为跟随器,减小2.5V基准电源的阻抗,再送入TLC5615 参考电压端。
(写论文时,可以在此讲解TL41技术参数LM358技术参数和原理和跟随器电路原理)
TLC5615内部原理图:
                         TLC5615逻辑时序图:

在给TLC输入2.5V参考电压的时候,我们用了TL431芯片。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的设置到从Verf(2.5V)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该器件的典型动态阻抗为0.2Ω,在很多应用中用它代替稳压二极管。
同时用OPA2107作为跟随器,减小2.5V基准电源的阻抗,再送入TLC5615 参考电压端。
(写论文时,可以在此讲解TL41技术参数OPA2107技术参数和原理和跟随器电路原理)
MOS放大部分:
将上述TLC5615输出的可调电压送到运放LM358的反相端,通过MOS管(F9Z24N)放大。同时在F9Z24N的输出端用RW1(10K)电位器分压,取一定比例的输出电压反馈到比较器正相端,构成一个反馈系统。此时MOS管输出的PWM波的占空比将根据负载和输入电压而变化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C5作为输出滤波电容,滤掉输出电压纹波。
根据反馈系统的稳定原理计算出输出电压的公式,如下:
设:Vo为输出电压,Vin为LM358的2脚输入电压,RWH为电位器上部分电阻,RWL为电位器下部分电阻,RW为电位器阻值。
Vo=Vin×(RW/RWL);
(写论文时,可以在此讲解F9Z24N技术参数)
报警电路:
此电路可以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8550/9012)的通断来控制蜂鸣器的报警。当P36为高时,三极管不高通,为低时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响。当过流或短路时,单片机切断输出,同时蜂鸣器报名。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键定义
sbit KEY1= P2^0;
sbit KEY2= P2^1;
sbit KEY3= P2^2;
sbit KEY4= P2^3;

//数码管位选端定义
sbit W1= P2^4;
sbit W2= P2^5;
sbit W3= P2^6;
sbit W4= P2^7;

//DAC定义
sbit  CS_5615=P1^5;                 //定义片选信号IO口
sbit CLK_5615=P1^6;                 //定义时钟信号IO口
sbit DAT_5615=P1^7;                 //定义数据输入IO口

//ADC定义
sbit  CS=P3^5;                         //定义片选信号IO口
sbit CLK=P3^3;                       //定义时钟信号IO口
sbit DIO=P3^4;                                   //定义数据输入IO口

uint  U;
uchar GETU=0;
bit flag=0;

uchar code table[]=
{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
};        //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没有小数点 0~9
uchar code table1[]=
{
        0x7F,0x64,0xBD,0xF5,0xE6,0xF3,0xFB,0x67,0xFF,0xF7,0x5e
};//带小数点的编码            0~9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a,b;
  for(a=z;a>0;a--)
   for(b=5;b>0;b--);
}

void  shuma(uint buf)                          //数码管显示程序
{
        uchar a,b,c,d;                                  //定义变量
        a=buf/1000;                                          //将数据除以1000得到千位数据
        b=buf%1000/100;                                  //取余1000除以100得到百位数据
        c=buf%100/10;                                  //得到十位数据
        d=buf%10;                                          //得到个位数据

        W1=0;W2=1;W3=1;W4=1;                  //选中第一个位
        P0=~table[a];                                  //输入该位要显示的数据
        delay_ms(60);                                  //延时

        W1=1;W2=0;W3=1;W4=1;                  //选中第二个位
        P0=~table1[b];                                  //注释同上
        delay_ms(60);

        W1=1;W2=1;W3=0;W4=1;
        P0=~table[c];
        delay_ms(60);

        W1=1;W2=1;W3=1;W4=0;
        P0=~table1[10];
        delay_ms(60);
        W1=1;W2=1;W3=1;W4=1;
}

void tlc_5615(uint buf)                         //DA输出
{
        uint a,c;                                         //定义变量
        c=buf;                                             //要输出的数据赋值
    CS_5615=0;                                          //引脚拉低
        for(a=16;a>0;a--)                         //循环16次
        {
         DAT_5615=c>>15;               //把数据串行输入进da芯片(把数据右移15位得到最高位数据,赋值给数据脚)
         c=c<<1;                                 //将数据左移一位,下次循环时就是传输第二位数据了
         CLK_5615=1;                         //拉高
         CLK_5615=0;                 //拉低
    }
        CLK_5615=1;
        CLK_5615=0;
        CLK_5615=1;
        CLK_5615=0;
        CS_5615=1;
}

unsigned int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0;                                           //电压值显示0
        while(1)                                   //进入循环
        {
                tlc_5615(U);                   //输出电压值
                shuma(U/8*10);                   //显示电压值
                if(flag==0)                           //没有短路
                {
                        if(KEY1==0)                   //按键1按下
                        {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此处调用显示函数就是延时去抖的作用
                                if(KEY1==0)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
                                {
                                        if(U<960)        //1V对应的是80  10位ad(10位ad最大数据是1024,这里为了取整数,选择80对应1V,也就是8对应0.1V,因为电压调节的变化一共有120种)
                                        U=U+8;                //电压加0.1V
                                }
                        }
                        if(KEY2==0)                        //按键2按下
                        {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if(KEY2==0)
                                {
                                        if(U>=8)   //电压减
                                        U=U-8;
                                }
                        }
                        if(KEY3==0)                                //按键3按下
                        {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if(KEY3==0)
                                {
                                        U=400;                          //输出5V电压
                                }
                        }
                        if(KEY4==0)                                   //按键4按下
                        {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shuma(U/8*10);
                                if(KEY4==0)
                                {
                                        U=0;                           //关闭输出
                                }
                        }
                }
                GETU=A_D();                          //读取ad数据
                if(GETU>=12)   //0.0196V,采样电阻采集到的电压数据
                {
                        U=0;                 //关闭输出
                        flag=1;                 //短路标志位
                }
        }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19-07-25):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图片即可获得100+黑币(帖子下方有编辑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图片即可获得100+黑币(帖子下方有编辑按钮)

我是截图不能粘贴,所以上传了一个Word文档,里面有详解

网友C:
芯片选择stc89c52的不行吗

网友D(2019-12-16):
你这个是个恒压源吧,不是恒流源

网友E(2020-02-15):
下载来研究一下

网友F(2020-03-17):
这个楼主全面吗

网友G(2020-06-06):
采样电阻选择那么大,这样出来的恒流源电流会很小啊

网友H:
请问没有仿真文件和原理图文件吗

网友I(2020-07-08):
路过顶起,这个可以制作来玩玩,电源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J(2021-01-03):
其实实际LM358驱动 MOSFET并不理想 发热十分严重,理论上358 反相输入 输出的是 矩形波 但是用示波器测试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用12V供电时  358输出的 电压大概是3-6V 由于MOSFET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K(2025-04-24):
引用 网友C:
芯片选择stc89c52的不行吗

应该行

网友L:
利用DAC0832的电路特性,与任一51CPU就可构成8位数控恒流源!需要电流大就扩展功放管!电路简单但效率高。软件就是控制DAC0832输出的几条语句。取样电阻不需要精确,因为通过反馈电阻调整补偿即可!

网友M:
多谢楼主通过这例子说明用单片机控制做个可调电源的思路,给我个这文章的文档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其实实际LM358驱动 MOSFET并不理想 发热十分严重,理论上358 反相输入 输出的是 矩形波 但是用示波器测试是 ...

还真有这个问题,那要怎么改啊

网友O(2025-08-03):
做的真好,能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