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焊接后烧全亮程序无反应,但将573输出引脚接vcc对应灯层就亮

楼主(2019-07-25):
51单片机光立方的uln2803接层共阳极,八个573接64个共阴极焊接后烧全亮程序无反应,但将573输出引脚接vcc对应灯层就亮
程序void main()                {  while(1){

                P0=0x00;
                P1=0x00;
                P2=0xff;

        }
}
拜托大佬解答!

电路图ps(截图不全共八个573)

电路图ps(截图不全共八个573)

楼主:
错了是2803输出端与vcc相接亮

网友A:
问题得从程序电路查看,就
                P0=0x00;
                P1=0x00;
                P2=0xff;
光立方不可能全亮

楼主:
错了不是573是2803连接vcc亮(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B:
输入程序的缘故吧

网友C:
楼主看到我提供的电路接法,就应该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吧?想要LED亮,ULN2803的输入端要输入为1,LED要一端接ULN2803的输出(经限流电阻),一端接VCC。因为ULN2803是反相后开漏输出。输入为"0"的话,输出为"1",是没法点亮LED的。所以看你提供的电路,是不是应该设置P0=0xFF呢?

网友D:
查看2803的内部电路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