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刚刚入的新电源不知如何使用?

楼主(2019-07-25):
实验室刚刚买了台电源,不知道怎么用,比如怎么:让它输出22v的电压,用表显示出来

网友A:
请百度“e3634a说明书”会有说明的,如果你手上已经有了说明书,对着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一下箱子里的说明书好了……

网友C:
对照说明书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你不查手册吗?

面板操作
  输出电压和电流可同时在前面板清晰的真空装光显示器上进行监视。您可使用一个旋钮按所需要的分辨率设置输出,以进行精确,快速和方便的调整。保存和调用键使您能保存和调用3种经常使用的状态。输出通/断旋钮能启用和禁用输出。

需要习惯并学会看手册

网友E:
搞笑!不会用时却不知道查看说明书。以后怎么出来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