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的程序问题,如何修改错误

楼主(2019-07-25):
写了一段STM32单片机库函数双机通信运行的程序,在一个板上按键,则另一个板上的电机运动,反过来也同理,可为什么不能实现同时按两块板同时接受和发送,只能一块板发一块板收,如果要反过来控制还需要复位一下,程序是错在哪里呢?该如何改呢?求大佬指教主函数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uchar X=0;//占空比初始值百分比

int flag1=0;
int flag2=0;
int flag3=0;
int flag4=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2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100,0);                  //PWM波产生函数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ShowString(0,0,"duty cycle:");   //OLED屏显示
        OLED_ShowNum(80,0,X,3,12);
  USART2_IRQHandler();
           while(1)
                {
           if(Key1==0) flag1=1;                //按键1按下发送1
                 if(Key1==1&&flag1==1)
                         {
                           USART_SendData(USART2,1);
                           flag1=0;
                   }
                 if(Key2==0) flag2=1;
                 if(Key2==1&&flag2==1)
                        {
                           USART_SendData(USART2,2);    //按键2按下发送2
                           flag2=0;
                  }
                 if(Key3==0) flag3=1;
                 if(Key3==1&&flag3==1)
                         {
                           USART_SendData(USART2,3);  //按键3按下发送3
                           flag3=0;
                   }
                 if(Key4==0) flag4=1;
                 if(Key4==1&&flag4==1)
                        {
                           USART_SendData(USART2,4);  //按键4按下发送4
                           flag4=0;
                  }
          }
  }

usart函数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ed.h"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使能USART2,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USART2_TX   GPIO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2_RX          GPIOA.3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1

}

int ii=0;

#endif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uchar X;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while(1)
                {
                TIM3->CCR3=X;                           //PWM波,占空比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2);     //接受另一块板发送的数据
    if(Res==1)
                {
                        X=50;                                                      //电机开始以50%的占空比运行
                        OLED_ShowNum(80,0,X,3,12);
                }
                if(Res==2)
                {
                        X=0;
                        OLED_ShowNum(80,0,X,3,12);
                }
                if(Res==4)
                {
                        if(X!=100)
                        {
                        X=X+10;                      //不会单独加10直接加到100?
                        OLED_ShowNum(80,0,X,3,12);   //OLED屏显示
                        }
                }
    if(Res==3)
    {
                  if(X!=0)
                  {
                   X=X-10;
                  OLED_ShowNum(80,0,X,3,12);
                  }
                }
        }
}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xit();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