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从pcf8591读到的都是FF,调试了很久,求解答

楼主(2019-07-25):
我从网上买了一个pcf8591模块,然后想要试试如何使用,但是发现单片机读到的都是FF.求解答
///*************************************************************************
///pcf8591试验程序
///*************************************************************************
#include<reg52.h>
#include<iic.h>
//#define  PCF8591 0x90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1(uint i);
void date();
void DigDisplay();
void ADC_Send_Byte(uint addr,uint com);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uint ADC_Receive_Byte(uint addr);
uint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0x3e};//显示0~F的值,16为U
uint dianya[4]={0,0,0,0};
uchar back_voltage1=0;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IC_Init();//iic总线初始化

        while(1)
        {
                date();
                DigDisplay();
        }

}

///*************************************************************************
/// 七段显像管控制函数
///*************************************************************************
void DigDisplay()
{
        uint i;
        //date();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anya[i];//发送段码
                delay1(8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uint i)
{
        while(i--);
}
///*************************************************************************
///数据处理函数
///*************************************************************************
void date()
{
//        ulong a;
        uchar a;
//        uint a;
        ADC_Send_Byte(0x90,0x43);//通道0 ADC转换
        delay(100);
        back_voltage1=ADC_Receive_Byte(0x90);
//        a=back_voltage1*100*5/255;
        a=back_voltage1;
        if(a<=500)
        {//a=111;
                dianya[3]=smgduan[a/100];
                dianya[2]=smgduan[a%100/10];
                dianya[1]=smgduan[a%100%10];
                dianya[0]=smgduan[16];
        }
        else
        {
                dianya[3]=smgduan[0];
                dianya[2]=smgduan[0];
                dianya[1]=smgduan[0];
                dianya[0]=smgduan[16];

        }

}
///*************************************************************************
///pcf8591接收与处理
///*************************************************************************
void ADC_Send_Byte(uint addr,uint com)
{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Write_Byte(addr);           //发送器件地址
   IIC_Ack();
   IIC_Write_Byte(com);             //发送数据
   IIC_Ack();
   IIC_Stop();              //结束总线
}

uint ADC_Receive_Byte(uint addr)
{
   uint c;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Write_Byte(addr+1);      //发送器件地址,如果是读则最低位为1即0x91
   IIC_Ack();
   c=IIC_Read_Byte();          //读取数据
   IIC_Ack();          //发送非就答位
   II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c);
}

#include<iic.h>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void IIC_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IC_Init()//总线初始化
{
  SCL=1;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
void IIC_Start() //启动信号
{
  SDA=1;
  SCL=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IIC_DELAY();
}
void IIC_Stop()        //停止信号
{
   SDA=0;
   SCL=0;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
void IIC_Ack() //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i;
   SCL=1;
   IIC_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IIC_DELAY();
}
void IIC_Write_Byte(uint date)//写一个字节
{
   uint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IIC_DELAY();
          SDA=CY;//最高位将移入PSW寄存器的CY位中,然后将CY赋给SDA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SCL=0;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
uint IIC_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uint i,temp;
   for(i=0;i<8;i++)
   {
          SCL=0;
          IIC_DELAY();
          temp=(temp<<1)|SDA;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SCL=0;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return temp;
}

楼主:
调试完成,在普中科技板上完美实现,但是仿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