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因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而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9-07-25):
单片机不清楚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复位端RST一直为低电平即接地,通过万用表检测RST和地两端也相连接,可是不知道哪里将两端连在一起,希望可以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A:
要么复位电路有问题 要么就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B:
检查RST脚是否还有其他电路连接

网友C:
有时候自己做的PCB板子出现虚焊,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嗯,是RST与地间的电阻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单片机没有损坏,应该是RST脚接的电容损坏,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1.检查RST脚是否还有其他电路连接;
2.RST脚外部上拉;
3.考虑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E:
想办法把复位脚悬空再测量对地阻值,若阻值为零或者很小,单片机坏,否则查线路及附属器件

网友F:
用1万倍放大镜沿线路慢慢找。

网友G: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单片机呢?如果是89系列的单片机,之前是好的话,用着用着就不行了,可能是单片机坏了,建议更换一片新的单片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