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困惑,红外码值跟逻辑分析仪的对不上,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7-25):
求助大家,,为什么逻辑分析仪出来的码跟实际遥控器的值对不上,,图中是我按遥控器的第一个按键出来的,,按道理应该是45,,为什么逻辑分析仪是5D呢,逻辑分析仪,接收管,遥控器好的,实在想不通

网友A:
示波器用的是什么编码格式解码的呢?
按键又是用的什么编码格式解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用的是什么编码格式解码的呢?
按键又是用的什么编码格式解码的呢?

标准的NEC 协议数据格式,,,就普通淘宝那个用来学习遥控器,我没有示波器,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的,选择高电平触发,直接接接收头的data脚,,测出来的数据又符合NEC的协议数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不上遥控器的码值,所以实在想不懂哪一步出错了

网友B:
哥们,请注意NEC协议是最先接收低位的!
你反过来看下:A2不是就等于45了呢?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原来是我的移位弄反了,红外发射是先发送低位,在发送高位的,,所以先接到到的数据是先放在低位,,,所以我理解错了,,也就是逻辑分析仪的码A2 5D H=1010 0010 0101 1101
实际是0100 0101  1011 1010 =45 BA H,,这样就对得上了,接收的程序也要注意是把接收的数据放高位还是低位,,刚好我接收的数据是放低位,,所以就对得上资料的码值,,对不上逻辑分析仪出来的码值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是以高低电位识别0/1的,而NEC格式对0/1的识别是有高低宽度要求的,两者解码方式不一样。
请细读NEC格式的0/1定义。

网友C(2019-09-09):
谢谢解答,我也是刚好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