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中电容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

两个反相放大器,放大器A中的反馈电路只有电阻,所以放大倍数为-10;放大器B中的反馈电路串联一个电容,算上容抗,放大倍数应该不止-10

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A的波形可以看得到截止部分,而B的波形还是正常的,而且输出的电压也不一样

我想问的是:
1、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直流信号(PWM经过RC滤波),那么在这里,运放B中串联的电容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2019-07-26):
对于直流C相当于开路,B的放大倍数是无穷大,溢出。
C会提升低频放大位数,限制高频率放大倍数(这里极限值=10)。R4C1构成频率响应(放大率)的拐点。
当然还可以说成有移相的功能。
理论上:B的放大倍数 = - (R4 + 1/(jwc1))/R3 ,从这个公式中,以述的一切说法都被解释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具体用途是什么?只是仿真吗?

网友C:
请百度“运放积分电路”
想简单就对着别人给的计算方法计算
想复杂可以先补习一下函数传递和拉普拉斯变换

网友D:
2楼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电容你把他看成一个随频率变化的可调电阻就行了.
既然用到了multisim,你可以用里面的波特仪工具看看其频-幅响应.
对于PWM信号,由于PWM信号含有直流分量和谐波,对于直流分量,由于电容阻断了反馈回路,运放相当于开环,对于谐波,其频率越高,增益就越小(理论上不小于10).这个电路有点像一个低通滤波器,只是性能相当糟糕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具体用途是什么?只是仿真吗?

PWM控制高压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于直流C相当于开路,B的放大倍数是无穷大,溢出。
C会提升低频放大位数,限制高频率放大倍数(这里极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