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pu6050所得的角速度在平面旋转转化为角度?

楼主(2019-07-25):
在平面中,转动传感器mpu6050所得的角速度转化为传感器所转动的角度?

网友A:
执行宏运算,角度w=V/πd*360° ,其中d是旋转直径,π是常量。

网友B:
应该是角位移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宏运算,角度w=V/πd*360° ,其中d是旋转直径,π是常量。

在mpu6050传感器里面,让传感器自旋转,旋转直径怎么算,常量取什么

网友C:
它把自己单位时间内测到的旋转速度发给cpu,cpu用这个速度值乘以单位时间,在进行累加,就可以得到角度。
要注意的是上面说的只是基本原理,你还要了解一些滤波器的知识,不用多。用什么滤波器就学什么滤波器,也都是很简单的逻辑,看了就可以用。
还要注意的是mpu6050是个模块,能测加速度,和旋转角度。如果你玩的是飞行器就可以学习一下四元数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