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a的4位独立键盘控制程序

楼主(2019-07-26):
//***********************************************************************
//                        包含文件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_CPU        16000000                // 单片机主频为16MHz,用于延时子程序,熔丝位必须设置到外部高频晶振才行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om128.h>
#include <avr/interrupt.h>           //中断信号头文件
#include "Config.h"

//***********************************************************************
//                        定义变量区
//***********************************************************************

uchar key;

//***********************************************************************
//                        IO端口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
{

   KEYPort |= (1 << PD1) |(1 << PD5)|(1 << PD6)|(1 << PD7);        //四位独立按键连接在PD1/PD5/PD6/PD7上

   KEYDDR  = 0x00;                                                                                        //设置为输入,并且要打开上拉电阻

   LED=0xFF;                                                                                                //LED灯IO口在PORTE

   LEDDDR=0xFF;                                                                                                //设置为输出

}

//**********************************************************************
//                键盘扫描子程序,采用逐键扫描的方式
//**********************************************************************

uchar keyboardscan(void)
{
  uchar key_check;
  uchar key_checkin;

  key_checkin=KEYRead;                          //读取IO口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key_checkin&= 0xE2;                                  //读取IO口状态,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if(key_checkin!=0xE2)                            //IO口值发生变化则表示有键按下
          {
            delay_ms(20);                          //键盘消抖,延时20MS

            key_checkin=KEYRead;

            if(key_checkin!=0xE2)                        //再次读取状态,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_check=KEYRead;

                             switch (key_check & 0xE2)
                                     {
                                             case 0xE0:key=1;break;        //S1按下

                                             case 0xC2:key=2;break;        //S2按下

                                                case 0xA2:key=3;break;        //S3按下

                                             case 0x62:key=4;break;        //S4按下

                                     }

                    }
  }

else
        {
                  return(key);
          }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初始化端口,注意按键端口要打开上拉电阻,确保稳定

        while(1)
                  {
                        keyboardscan();             //键盘扫描,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if(key!=0xff)               //如果有按键按下,则显示该按键键值1~4
                              {
                                      {
                                                switch(key)
                                                           {

                                                        case 1: LED=0x7F;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1,亮1个LED灯

                                                     case 2: LED=0x3F;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2,亮2个LED灯

                                                         case 3: LED=0x1F;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3,亮3个LED灯

                                                         case 4: LED=0x0F;break;                //给不同的键赋键值,键值4,亮4个LED灯

                                                  }

                                  }

                               }
                     else
                                 {
                                 //LED=key;                                              //没有按键的时候显示上次的键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