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子程序和中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7-26):
如果我在一段不长而且是循环执行的程序中直接加入  if 按键按下  (子程序)  那么这不就和中断一样了么= =

网友A:
中断就是主程序执行中被打断去做另一件事,而if是满足条件执行,中断的优先级更高,这样子来说吧,在if和中断同时满足的条件下,先执行中断,中断完了再执行if。

网友B:
这样子就不能互相打断了呀,只能执行完上一个if里的内容再继续,而中断是可以根据优先级打断正在执行的中断处理程序的哦

网友C:
程序是一条一条顺序执行的  中断可以随时打断这个顺序优先执行 执行完中断后再从断点恢复顺序

多数时候是一样的 因为片子执行语句时间很短 但细分的话 假如需要随时响应或者时序很紧密的时候 中断就更好

网友D:
  在程序中if是判断作用,如果中途按下if按键,程序会执行一个程序段后停止,表面上形似于中断,但实际上程序处于等待状态,等等你输入判断条件,如果你没有输入条件,程序处于无限等待状态,无法执行其他,假死状态;而中断则不同,中断是逻辑判断后的结果,有跳出(程序结束停止)或转向(启动执行其他),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E:
优先级顺序不同

网友F:
逻辑上不一样,中断时去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执行完服务函数在回到被打断的地方继续执行

网友G:
if语句在While循环里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执行,然而中断能够打断if的运行,简单来说中断的优先级比较高

网友H:
完全没有可比性……

网友I:
如果程序就两行三行,那的确体会不出什么区别.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的解答  我明白啦

网友J:
中断的优先级比if的优先级高

网友K:
中断时在做一件事时间时达到那个条件直接跳过去,后面回来的时候还是继续做之前的事,条件语句是你执行到那里时才进行判断如果达到就执行不达到就往后走

网友L(2020-11-17):
引用 网友A:
中断就是主程序执行中被打断去做另一件事,而if是满足条件执行,中断的优先级更高,这样子来说吧,在if和中 ...

请问在程序中该如何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