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软件的一编译错误提示详解

楼主(2019-07-26):
关于keil软件的一编译错误提示,大家可以收藏备用,评论下面有链接

keil 编译错误提示 -
C51编译器识别错类型有三种
1、致命错误:伪指令控制行有错,访问不存在的原文件或头文件等。
2、语法及语义错误:语法和语义错误都发生在原文件中。有这类错误时,给出 提示但不产生目标文件,错误超过一定数量才终止编译。
3、警告:警告出现并不影响目标文件的产生,但执行时有可能发生问题。程序 员应斟酌处理。 D.1 致命错误 C_51 FATAL_ERROR ACTION: LINE:
ERROR: terminated 或C_51 FATAL ERROR ACTION: FILE:
ERROR: terminated C_51 TERMINATED C_51 (1) ACTION 的有关信息
*PARSING INVOKE-/#PRAGMA_LINE
在对#pragma 指明的控制行作此法分析时出错。 *ALLOCATING MEMORY
系统分配存储空间时出错。编译较大程序需要512k空间。 *OPENING INPUT_FILE
打开文件时,未找到或打不开源文件/头文件。 *CREATE LIST_FILE/OBJECT_FILE/WORK_FILE
不能创建上述文件。可能磁盘满或文件已存在而且写保护。 *PARSING SOURCE_FILE/ANALYZING DECLARATIONS 分析源程序时发现外部引用名太多。 *GENERATING INTERMEDIATE CODE
源代码被翻译成内部伪代码,错误可能来源于函数太大而超过内部极限。 *WRITING TO FILE
在向文件(work,list,prelist或object file)写时发生错误。 (2)ERROR的有关信息 *MEMORY SPACE EXHAUSTED
所有可用系统空间耗尽。至少需要512k 字节空间。没有足够空间,用户必须检查常驻内存 的驱动程序是否太多。 *FILE DOES NOT EXIST
FILE 行定的文本文件名未发现。 *CAN’T CREAT FILE
FILE 行定义的文件不能被创建。 *SOURCE MUST COME FROMA DISK_FILE
源文件和头文件必须存在于硬盘或软盘上。控制台、CON、CI 或类似设备不允许作为输入 文件。
*MORE THAN 256 SEGMENTS/PUBLICS/EXTERNALS
受OMF_51的历史限制,一个源程序不能超过256个各种函数的类型段,256个全局变量,
256 个公共定义或外部引用名。不使用为变量可以减少使用的段数。使用static 存储类型说
明符可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数目。合理调整定义性说明的位置可减少外部引用名的使用数 目。
*FILEWRITE ERROR
当向list、prelist、work或object文件中写内容时,由于空间不够而发生错误。 *NON_NULLARGUMENT EXPECTED
所选的控制参数需要一个括号内的变量,如一个文件夹或一个数。 *“(”AFTER CONTROL EXPECTED 变量的左括号丢失。
*“)”AFTER PARAMETER EXPECTED 变量的右括号丢失。
*RESPECIFIED OR CONFLICTING CONTROL
所选的控制参数与前面发生冲突或重复,例如CODE和NOCOND *BAD DECIMAL NUMBER
控制参数的数字含有非法数,需要使用十进制数。 *OUT OF RANGE DECIMAL NUMBER
控制参数的数字越界,例如OPTIMIZE 的参量为0-5。 *IDENTIFIER EXPECTED
控制参数DEFINE 需要一个标识符做参量,与C语言的规则相同。 *PARSE STACK OVERFLOW
分析栈溢出。可能是源程序包含特别复杂的表达式,或功能块嵌套数超过15。 *PREPOCESSOR: MACRO TO NESTED
宏扩展期间,预处理器的栈耗用太大。表明宏嵌套太多,或有递归宏定义。 *PREPOCESSOR: LINE TOO LONG(510) 宏扩展后行超过510个字符。
*CAN’T HAVE GENERAL CONTROL IN INVOCATION LINE
一般控制(如EJECT)不能是命令行的一部分,应将它们放入源文件“pragma”预处理行 中。

keil 编译错误提示&nbsp.doc

keil编译错误提示

keil 编译错误提示&nbsp(3).doc

keil编译错误提示

keil 编译错误提示&nbsp(2).doc

keil编译错误提示

keil 编译错误提示&nbsp(1).doc

keil编译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