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150W开关电源微调电压

楼主:
    微调电压上限13.5V,102电位器已经到0Ω(最小),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到14.5V?电路板由于功率元件散热不好拆下来,苦于找不到相似电路图:3842芯片-817光耦,,,

网友A(2019-07-27):
正常输出12v的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应该输出18-20v左右,通过调节取样电阻调到15v应该没问题,只不过最大输出电流由原来的12.5A左右降为10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微改电压都是这么弄

谢谢!如果想使最高输出15V,变压器圈数是不是没必要改?再高的话就要改次级圈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拍个板子背面的高清图传上来

功率元件和机壳连着不好拆

网友E:
看你需求。如果要保持指标,那就真的只能微调;否则要拆变压器重新绕次级绕组……输出电压提高太多的话还要检查输出整流肖特基、滤波电容耐压是否足够

网友D:
拍个板子背面的高清图传上来

网友C:
一般微改电压都是这么弄

网友F:
图片拍清楚一点,反面的线路部分也要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