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ic,硬件iic主模式使用查询模式,从模式使用中断模式,已验证能正常收发数据

楼主(2019-07-26):
int main(void)
{
        u8 i = 0;
        u16 temp = 0;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IIC_Configuration1();
        I2C_Configuration2();

        gpio_init();

//        TIM2_Int_Init(719,999);  // 配置定时器TIM1每10ms产生中断,定时器计数频率为1kHz=72M/72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while(1)
        {
                temp++;
                I2C_Master_BufferWrite(I2C1, I2C1_Buffer_Tx, 8, 0x20);
   __nop();
                for(i=0;i<8;i++)
                {
                        I2C1_Buffer_Tx[i] = 0;

                }
    I2C_Master_BufferRead( I2C1, I2C1_Buffer_Tx,8, 0x20);
                for(i=0;i<8;i++)
                {
                        I2C1_Buffer_Tx[i] = temp+i;

                }

        }

}

#include  "i2c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stm32f10x.h"

u8 Tx_Idx1 = 0;
u8 Rx_Idx1 = 0;
u8 I2C1_Buffer_Tx[8] = {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0x55};
u8 I2C1_Buffer_Rx[8] = {0};

u8 ReadingFlag = 0;
/*IIC1从机模式*/
void 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IO接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5;  //READY1/READY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War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Configuration1(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    //配置IO接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PB6/PB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400000;        //I2C数据传输速度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I2C_Mode_I2C;          //I2C模式设置         ,I2C模式,SMBus主模式,SMBus从模式
//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I2C_DutyCycle_2;
//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0x20;  //设备地址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I2C_Ack_Enable;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寻址模式,7bit或者10bit
//                I2C_Init(I2C1,&I2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EV_IRQn;//事件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I2C1_ER_IRQn;//错误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2C_ITConfig(I2C1, I2C_IT_BUF | I2C_IT_EVT |I2C_IT_ERR, ENABLE);

//                I2C_Cmd(I2C1, ENABLE);
//
//}

//void I2C1_EV_IRQHandler(void)            //I2C1事件中断响应函数 ,主要完成对上位机指令的响应
//{
//        switch(I2C_GetLastEvent(I2C1))
//        {
//                case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
//                        {
////                                 I2C_GenerateSTOP(I2C2, DISABLE);
//                                 I2C_ClearFlag(I2C1,I2C_FLAG_ADDR);
//                                 I2C_ClearFlag(I2C1,I2C_FLAG_BTF);
//                                 break;
//                        }
//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ED:
//                                I2C_SendData(I2C1, I2C1_Buffer_Tx[Tx_Idx1++]);
//                                break;
//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ING:                                //EV3
//                                I2C_SendData(I2C1, I2C1_Buffer_Tx[Tx_Idx1++]);
//                                        break;
//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                           I2C_ClearFlag(I2C1,I2C_FLAG_BTF);
//                                 I2C1_Buffer_Rx[Rx_Idx1++] =  I2C_ReceiveData(I2C1);
//                                break;
//                case I2C_EVENT_SLAVE_STOP_DETECTED:
//                           I2C_ClearFlag(I2C1,I2C_FLAG_STOPF);
//                     I2C_GenerateSTOP(I2C1, DISABLE);
//                           Rx_Idx1=0;
//                                //i2c_event = EVENT_OPCOD_NOTYET_READ;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void I2C1_ER_IRQHandler(void)            //I2C2错误事件中断响应函数
//{
//   if (I2C_GetITStatus(I2C1, I2C_IT_AF))
//         {
//                         I2C_ClearITPendingBit(I2C1, I2C_IT_AF);
//
//                                Tx_Idx1 = 0;
//                  //i2c_event = EVENT_OPCOD_NOTYET_READ;
//
//         }
//
//         if (I2C_GetITStatus(I2C1, I2C_IT_BERR))
//         {
//                         I2C_ClearITPendingBit(I2C1, I2C_IT_BERR);
//         }
//}

/*IIC1主机模式*/

#define DEVICE_ADDRESS 0x20
/*******************************************************************************
* Function Name  : I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初始化IIC2外设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IC_Configuration1(void)
{
        //先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要开了对应的gpio的时钟还有其他的外设的时钟,然后你配置寄存器才可以,软件仿真里面开时钟先后没有影响,但是实物里面,要先开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APB2外设的GPIOB的时钟,I2C2是PB_10 SCL,PB_11 SDA上面的复用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开启时钟

        //要对上面定义的两个结构体进行定义,首先PB要定义为复用的才行,而且是开漏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选择PB_6是SCL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输出模式为复用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寄存器

        //配置I2C
        I2C_DeInit(I2C1);//I2C1寄存器复位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400000;          /*I2C的时钟频率100kHz ,不是I2C输入时钟的频率*/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设置CCR寄存器的,占空比  快速模式下0:Tlow/Thigh = 2;1:Tlow/Thigh = 16/9 */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20 ;         /*这句话说的是stm32作为从机的时候它的地址,如果没有做从机不用理会这个值*/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应答使能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
        I2C_Init(I2C1,&I2C_InitStructure);

        //使能I2C
        I2C_Cmd(I2C1, ENABLE);
}

/*******************************************************************************
主机发送数据的流程:
1) 主机在检测到总线为“空闲状态”(即 SDA、SCL 线均为高电平)时,发送一个启动信号“S”,开始一次通信的开始
  2) 主机接着发送一个命令字节。该字节由 7 位的外围器件地址和 1 位读写控制位 R/W组成(此时 R/W=0)
  3) 相对应的从机收到命令字节后向主机回馈应答信号 ACK(ACK=0)
  4) 主机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后开始发送第一个字节的数据
  5) 从机收到数据后返回一个应答信号 ACK
  6) 主机收到应答信号后再发送下一个数据字节
  7) 当主机发送最后一个数据字节并收到从机的 ACK 后,通过向从机发送一个停止信号P结束本次通信并释放总线。从机收到P信号后也退出与主机之间的通信。
  主机发送数据的程序
*******************************************************************************//**/
uint8_t I2C_Master_BufferWrite(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NumByteToWrite, uint8_t SlaveAddress)
{
    if(NumByteToWrite==0)
        return 1;
    /* 1.开始,发送一个s,也就是起始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
                ///判断EV5,看下函数定义可以发现,该事件是SB=1,MSL=1,BUSY=1 意思是起始条件已经发送了,然后是主模式,总线在通讯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2.设备地址·/写 */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Slave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3.连续写数据 */
    while(NumByteToWrite--)
    {
      I2C_SendData(I2Cx, *pBuff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pBuffer++;
    }

    /* 4.停止 */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产生停止信号P,结束本次通讯释放总线
    while ((I2Cx->CR1&0x200) == 0x200);//完成当前字节传输后释放 SCL 和 SDA 线

    return 0;
}
/*******************************************************************************
IIC主机读取数据的具体流程:
  1) 主机发送启动信号后,接着发送命令字节(其中 R/W=1)
  2) 对应的从机收到地址字节后,返回一个应答信号并向主机发送数据
  3) 主机收到数据后向从机反馈一个应答信号
  4) 从机收到应答信号后再向主机发送下一个数据
  5) 当主机完成接收数据后,向从机发送一个“非应答信号(ACK=1)”,从机收到ACK=1 的非应答信号后便停止发送
  6) 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后,再发送一个停止信号,释放总线结束通信.

*******************************************************************************/
uint8_t I2C_Master_BufferRead(I2C_TypeDef * I2Cx, 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NumByteToRead, uint8_t SlaveAddress)
{
    if(NumByteToRead==0)
        return 1;
    ///等待总线空闲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x, I2C_FLAG_BUSY));
                ///在接受一个字节(匹配地址或数据)之后返回应答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ENABLE);

    /* 1.开始 */
    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2.设备地址·/写 */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Slave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3.开始*/
    I2C_GenerateSTART(I2Cx,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4.设备地址·/读 */
    I2C_Send7bitAddress(I2Cx, Slave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5.连续写数据 */
    while (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x, ENABLE);//6.停止,非应答
        }

        while(!I2C_CheckEvent(I2Cx,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x);
        NumByteToRead--;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x, ENABLE);
    return 0;
}

网友A:
下下来用了下不太行啊兄弟

网友B(2019-10-11):
试一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