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RC522 RFID 识别 串口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9-07-26):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pi_driver.h"
#include "stdio.h"

/******************************************************************************

硬件连接
STM32F103C8T6       RC522模块
PA4(SPI1_NSS)              SDA
PA5(SPI1_SCK)                                SCK
PA6(SPI1_MISO)                        MISO
PA7(SPI1_MOSI)                        MOSI
PB0(RST)                                                RST
PB1(IRQ)                                                IRQ

备注:以下代码非原创,只是经过修改适配成STM32F103C8T6
若侵权,请告知。
此代码是融合了战舰开发板程序+网上RFID RC522(Author: wdluo)模块进行适配的。
******************************************************************************/

uint8_t Card_Type1[2];
uint8_t Card_ID[4];
uint8_t Card_KEY[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11,0x11,0x11,0x11,0x11,0x11};   //密码
uint8_t Card_Data[16];
uint8_t status;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Card_Type1[0]=0x04;
        Card_Type1[1]=0x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printf("\r\n***************************** 串口测试 *****************************\r\n");

        delay_init();
        RC522_IO_Init();
        PcdReset();  //复位RC522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delay_ms(100);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printf("\r\n***************************** 串口测试 *****************************\r\n");
        while(1)
        {
                delay_ms(10);
        //        if(MI_OK==PcdRequest(0x52, Card_Type1))  //寻卡函数,如果成功返回MI_OK  打印多次卡号
        if(MI_OK==PcdRequest(0x26, Card_Type1))  //寻卡函数,如果成功返回MI_OK   打印1次卡号
                {
                        uint16_t cardType = (Card_Type1[0]<<8)|Card_Type1[1];//读不同卡的类型
                        printf("卡类型:(0x%04X)\r\n",cardType);  //"Card Type(0x%04X):"
                        switch(cardType){
                        case 0x4400:
                                        printf("Mifare UltraLight\r\n");
                                        break;
                        case 0x0400:
                                        printf("非接触式读卡器一个(S50)\r\n");
                                        break;
                        case 0x0200:
                                        printf("非接触式读卡器一个(S70)\r\n");
                                        break;
                        case 0x0800:
                                        printf("Mifare Pro(X)\r\n");
                                        break;
                        case 0x4403:
                                        printf("Mifare DESFire\r\n");
                                        break;
                        default:
                                        printf("Unknown Card\r\n");
                                        break;
                        }

                        status = PcdAnticoll(Card_ID);//防冲撞 如果成功返回MI_OK
                        if(status != MI_OK){
                                        printf("防撞错误\r\n");
                        }else{
                                        printf("序号:%02X%02X%02X%02X\r\n",Card_ID[0],Card_ID[1],Card_ID[2],Card_ID[3]);
                        }

                        status = PcdSelect(Card_ID);  //选卡 如果成功返回MI_OK
                        if(status != MI_OK){
                                        printf("选择卡错误\r\n");
                        }
                        else
                                printf("选择卡成功\r\n");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5,Card_KEY,Card_ID);//验证卡密码 如果成功返回MI_OK
                        if(status != MI_OK){
                                printf("Auth State Error\r\n");
                                        continue;
                        }

                        memset(Card_ID,1,4);  //函数用于为变量开辟空间,或将变量都赋值为一个值
                        memset(Card_Data,1,16);
                        Card_Data[0]=0xaa;
                        status = PcdWrite(5,Card_Data);                   //写入0XAA,0X01,0X01……选择块地址写入数据,成功则返回MI_OK
                        if(status != MI_OK){
                                        printf("读取数据失败\r\n");
                        continue;
                        }
                        memset(Card_Data,0,16);  //清零
                        delay_us(8);

                        status = PcdRead(5,Card_Data);                    //再一次把它读取出来16字节的卡片数据,选择块地址读出数据,成功则返回MI_OK
                        if(status != MI_OK){
                                        printf("Card Read Error\r\n");
                                        continue;
                        }else{
                                for(i=0;i<16;i++){
                                        printf("%02X ",Card_Data[i]);
                        }
                        printf("\r\n");
                        }*/

                /*        memset(Card_Data,2,16);
                        Card_Data[0]=0xbb;
                        delay_us(8);
                        status = PcdWrite(5,Card_Data);                   //写入0Xbb,0X02,0X02……
                        if(status != MI_OK){
                                        printf("Card Write Error\r\n");
                                        continue;
                        }
                        delay_us(8);

                        status = PcdRead(5,Card_Data);                    //再一次把它读取出来16字节的卡片数据
                        if(status != MI_OK){
                                        printf("Card Read Error\r\n");
                                continue;
                        }else{
                                for(i=0;i<16;i++){
                                        printf("%02X ",Card_Data[i]);
                                }
                                printf("\r\n");
                        }*/

                //        memset(Card_Data,0,16);
                //        PcdHalt();  //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status = PcdHalt();  //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if(status != MI_OK){
                                        printf("卡片进入休眠状态错误\r\n");
                        }
                        else
                        {
                                        printf("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OK\r\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