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原子哥AT24C04修改 I2C STM32源程序

楼主(2019-07-26):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24cxx.h"

//要写入到24c02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则后面变量不可变
const unsigned char TEXT_Buffer[]={"Tomorrow"};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读取要写入芯片中的字节数。

const unsigned char text_Buffer[]={"Hello,World!!!"};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读取要写入芯片中的字节数。

void FMQ(void)
{
        fmq=1;//叫
        delay_ms(50);
        fmq=0;//停
        delay_ms(50);
}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i=0;
        unsigned char datatemp[SIZ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02
        {
                printf("24C02 检测失败!\r\n");
                delay_ms(500);
                printf("请检查 24C02!\r\n");
                delay_ms(500);
                fmq=!fmq;//DS0闪烁
        }
                printf("24C02 准备就绪!\r\n");
                FMQ();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1_PRES)                                //KEY_UP按下,写入24C02
                {
                        printf("Start 24C02....\r\n");
                        AT24CXX_Write(0,(u8*)TEXT_Buffer,SIZE);
                        printf("24C02 Write Finish!\r\n");
                        FMQ();
                }

                if(key==KEY2_PRES)                                //KEY_UP按下,写入24C02
                {
                        printf("开始写入 24C02....\r\n");
                        AT24CXX_Write(0,(u8*)text_Buffer,size);
                        printf("24C02 写入完成!\r\n");
                        FMQ();
                }

                if(key==KEY0_PRES)//KEY1按下,读取字符串并显示
                {
                        if(SIZE>size)                        //那个多读哪个
                        {
                                printf("开始读取 24C02.... \r\n");
                                AT24CXX_Read(0,datatemp,SIZE);                          //从第0 个开始读取SIZE 个字节到datatemp
                                printf("读取的数据是:%s\r\n ",datatemp);
                                FMQ();
                        }
                        else
                        {
                                printf("开始读取 24C02.... \r\n");
                                AT24CXX_Read(0,datatemp,size);                          //从第0 个开始读取SIZE 个字节到datatemp
                                printf("读取的数据是:%s\r\n ",datatemp);
                                FMQ();
                        }

                }

                i++;
                delay_ms(10);
                if(i==20)
                {
                        LED1=!LED1;//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AT24C04 I2C实验 PB6 SCL PB7

网友A(2023-10-03):
这个要把I2C的驱动合在一个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