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电感值大小的电感元件

楼主:
类似于数字电位器可以利用单片机控制阻值大小,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可编程控制其电感值大小的电子器件,或者是能编程控制电容值大小的电容器件也行

网友A(2019-07-26):
电容到是有变容管,电感还真没听说过,不过可以自己串一堆电感,然后用继电器来控制是否短接某个电感

网友B:
还真没听说过可编程电感器, 小伙子你要是弄出来了就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到是有变容管,电感还真没听说过,不过可以自己串一堆电感,然后用继电器来控制是否短接某个电感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听说过可编程电感器, 小伙子你要是弄出来了就发了.

我倒是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到是有变容管,电感还真没听说过,不过可以自己串一堆电感,然后用继电器来控制是否短接某个电感

这个思路不错~~
估计用74hct4052可以实现!

网友E:
电容到是有变容二极管(Varactor Diodes)又称"可变电抗二极管",是利用pN结反偏时结电容大小随外加电压而变化的特性制成的。

网友E:
能随外加电压电流变化的是非线性电容、电感。例如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会随反偏电压的加大而减小,铁心(磁芯)线圈会随电流加大进入“磁饱和”状态而使得电感量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思路不错~~
估计用74hct4052可以实现!

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容到是有变容二极管(Varactor Diodes)又称"可变电抗二极管",是利用pN结反偏时结电容大小随外加电压而变 ...

谢谢大佬,我经过大佬们的提示在网上找到了,可惜就是变容二极管的可承受功率不是很大,最后应该要采用控制继电器的方式了

网友F(2019-11-19):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问两个问题吗

网友G:
电感的话可变范围有限,用途不一样,有些场合就是能调出来也没法用,比如高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