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制作平衡小车,电机不动

楼主(2019-07-26):
现在正在做平衡小车的直立环,程序没有编辑错误,电机驱动和stm32板子也没有问题(用其他程序试过可以动),原本程序是可以的,但改动了几次后就驱动不了了,改回来也不行,所以请各位大神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puiic.h"

void qian(int x,int y);
void hou(int x,int y);
void zuo(int x,int y);
void you(int x,int y);
float pitch,roll,yaw;
short aacx,aacy,aacz;
short gyrox,gyroy,gyroz;
int angleA, omega, f_angle=0;
int last_angle=0,error,pwm;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MPU_Init();
TIM3_Int_Init(49,7199);
TIM3_PWM_Init(7200,0);
qian(7000,7000);
  while(1)
{

}
}
void qian(int x,int y)
{
  LED0=1;
LED1=0;
LED2=0;
LED3=1;
TIM_SetCompare1( TIM3,x);
TIM_SetCompare2( TIM3,y);
}
void hou(int x,int y)
{
  LED0=0;
LED1=1;
LED2=1;
LED3=0;
TIM_SetCompare1( TIM3,x);
TIM_SetCompare2( TIM3,y);
}
void zuo(int x,int y)
{
  LED0=0;
LED1=1;
LED2=0;
LED3=1;
TIM_SetCompare1( TIM3,x);
TIM_SetCompare2( TIM3,y);
}
void you(int x,int y)
{
  LED0=1;
LED1=0;
LED2=1;
LED3=0;
TIM_SetCompare1( TIM3,x);
TIM_SetCompare2( TIM3,y);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angleA = atan2(aacx , aacz) * 180 / 3.14 ;
   omega =gyroy/131.00 ;
   f_angle = 0.98 * (f_angle + omega * 0.005) + 0.2 * angleA;
   error=f_angle-30;
   pwm=error*80+omega;

   if(pwm>7200)
    pwm=7200;
   if(pwm<-7200)
    pwm=-7200;
     printf("%d\r\n",f_angle);
        printf("%d\r\n",pwm);
   if(pwm>0)
    hou(pwm,pwm);
   else
    qian(-1*pwm,-1*pwm);

}
}

网友A:
PWM 占空比太低了?

网友B:
可能是PWM 占空比太低了。

网友C:
你查一下是不是接线接错了

网友D:
我的没有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试着改改占空比

网友F:
检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