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空载测电压为5v,接上风扇后就只有4v了?求帮助

楼主(2019-07-26):
在51单片机上面,电源没有接任何外围电路的时候,vcc与gnd之间电压为5v;然后我接了一个5v200毫安的风扇之后,重新测vcc 跟gnd变成了4v,这是这么回事啊,io还没有接任何东西呢只是电源上接而已

网友A:
电源的功率不够.

网友B:
普通的MCS-51单片机(比如AT89C51、STC89C51RC等等),其P1、P2、P3I/O口为弱上拉的I/O口,它的拉电流能力很弱。也就是说当把某个I/O赋值为1时,这个I/O口最大只能向外提供220μA的电流(STC89C51),也就是说I/O口输出为1时负载能力是很差的,只能驱动电流很小的负载,如果负载比较重,便会将I/O口的电压拉低。正因为如此,MCS-51单片机驱动LED、数码管等外设时,都是采用低电平驱动的负逻辑,MCS-51单片机的I/O灌电流能力要比拉电流能力强得多。

网友C: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D:
应该是电源供电电流达不到

网友E:
不要用单片机直接拉应用负荷。

加个小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F:
1,开发板滤波电容容量小
2.电源功率太小(建议5v2A)

网友G:
外接电源呗,单片机功率就那么大——

网友H:
你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MCS-51单片机(比如AT89C51、STC89C51RC等等),其P1、P2、P3I/O口为弱上拉的I/O口,它的拉电流能力 ...

作为初学者,,学到了。

低电平负逻辑作为主驱动逻辑或者长开逻辑。。。。

网友I:
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很小,带不起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功率不够.

我的充电器是5v2a的,这还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MCS-51单片机(比如AT89C51、STC89C51RC等等),其P1、P2、P3I/O口为弱上拉的I/O口,它的拉电流能力 ...

这个我知道,我的风扇没有接入io口,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gnd和vcc,然后再次测试另外vcc和gnd时候就变成了4v,还有就是我的电源是5v2a的充电器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5v 2a的电源不足以带动5v 200毫安的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供电电流达不到

不是,那个风扇是会转的,但是电源变成了4v,然后电流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单片机直接拉应用负荷。

加个小的开关电源吧。。

你的意思是不要在接在单片机的vcc和gnd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开发板滤波电容容量小
2.电源功率太小(建议5v2A)

我用的就是5v2a的充电器,然后是电风扇会转,电流也达到额定;就是电压只是4v没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接电源呗,单片机功率就那么大——

接在单片机的vcc和gnd不就是和外接电源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什么电池

我是在5v 2a的充电器上面引出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很小,带不起来电机

不是哦,我不是直接在io驱动(我知道得加三极管放大电流)。我现在就疑问:我直接在电风扇的2端接在开发板上面的vcc和gnd,电风扇是会转的,电流也达到额定电流,但是就是电压没有达到5v只是4v而已,这使我感到很疑惑,没接电风扇是5v接完之后是4v;还有就是我用的是5v 2a的充电器引出来的电源,功率因该就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