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倒立摆平衡源代码

楼主(2019-07-2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135.h"
#include "time.h"
#include "moto.h"
#include "adc.h"
#include "PID.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pu6050.h"

/*使用的资源      老王2017/7/13   --倒立摆
串口1:TX--PA9    RX--PA10
key:PE0 ~ 9  上拉输入
LED: PD8 9 10    推挽输出
OLED: 3.3v
D0(SCLK)--PC0 | D1(SDIN)--PC1 | RST--PG15 | DS-- PD3| CS--PD6 | RST--PG15
角度传感器:PB0
*/

//#define zero_angle  3195
#define ok_angle 230//倒立时候的传感器的值
//#define task2_start_angle  1250

vu16 len=0;//串口1接收数据的长度
u8 task_flag=0;

extern int pwm;
extern int flag;
extern int number;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三轴加速度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三轴角速度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x z y

int adc_result;
u8 dis_flag=0;

void Init(void)  // 初始化函数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adc_config();        //传感器
        DC_motor_init();
  DC_Set_Pwm (0);
        time5_Init(9999,71); //1ms控制
  time4_Init(9999,71); //1ms控制
        LocPIDInit(); //位移式PID初始化
        LocPIDSet(ok_angle);//设定初值
        uart_init(112500);
        time3_PWM_Init(5000,71);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越大却快(370-899)
}

int main()
{
        Init();

        while(1)
        {
                int pwm;
                int right,left;
                int dig_right,dig_left;

                 right=ok_angle+50;
                 left=ok_angle-50;
                 dig_right=ok_angle+500;
                 dig_left=ok_angle-2000;
                 adc_result =  Get_Adc();

                if(adc_result>=dig_left && adc_result<=dig_right )
          {
                 LocP_I_D_Set(10,0,10);  //PID参数的赋予
     pwm=LocPIDCalc(adc_result);
                 DC_Set_Pwm(pwm);
    if(pwm>999) pwm=999;
   else if(pwm<-999) pwm=-999;
                }

                 if(adc_result>=left&& adc_result<=right) DC_Set_Pwm(0);   //降低灵敏性
           if(adc_result>dig_right&& adc_result<4100)   DC_Set_Pwm(0);
           else if(adc_result<dig_left)   DC_Set_Pwm(0);
     printf("pwm==%d\r",pwm);
     printf("    adc==%d\r\n",adc_result);
  }

/*void renwu_2(void)
{

  while(1)
        {

    int right,left;
                int dig_right,dig_left;

                right=ok_angle+5;
                left=ok_angle-5;
                dig_right=ok_angle+330;
                dig_left=ok_angle-330;
                adc_result =  Get_Adc();

                if((adc_result>0&&adc_result<dig_left)||(adc_result>dig_right&&adc_result<4100))
                {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
     if(flag==1)                        DC_Set_Pwm(610);
                 else if(flag==2)   DC_Set_Pwm(-610);
     }
           else if(adc_result>=dig_left && adc_result<=dig_right )
           {
                  TIM_Cmd(TIM4, DISABLE);  //关闭TIM4
                  number=0;
                        flag=0;
                  LocP_I_D_Set(20,2.1,80);  //PID参数的赋予
      pwm=LocPIDCalc(adc_result);
                  DC_Set_Pwm(pwm);
      if(pwm>899) pwm=899;
            else if(pwm<-899) pwm=-899;
                  if(adc_result>=left&& adc_result<=right) DC_Set_Pwm(0);   //降低灵敏性
                 }
      printf("adc==%d\r\n",adc_resul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