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单片机在断电后保存上次的数据,以便下次给电后能够用上次的数据,即让它有...

楼主(2019-07-26):
想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单片机89C52或STC单片机运行中产生的一些数据,想保存到片内的E2PROM中,比如3个字节,想保存到片内的E2PROM中,以便下一次开机直接使用,要怎么弄?要不要重新加一片24C02啊。类似掉电保存数据,只不过是人为关机,用户操作最后一次数据保存下来,下次开机直接调用(还原用户最后操作数据)!我想让单片机在断电后保存上次的数据,以便下次给电后能够用上次的数据,即让它有记忆功能?

网友A:
外部加一个检测电路,掉电后触发中断
串联一个二极管供电,掉电后还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楼主:
能不能用软件检测用户操作,实时存储,不用硬件不行吗?

网友B:
AT89C52不行吧,STC的可以,STC的有的MPU自身内部有掉电保存数据用EEPROM存储器。AT的,恐怕要外接EEPROM之类的存储器,比如93C46,24Cxx系列。

网友C:
你查查资料,单片机里应该没有集成EEPROM吧?单片机里的ROM是只读存储器,用户不能在程序中写数据进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软件检测用户操作,实时存储,不用硬件不行吗?

按沙发+地板的建议最合理,楼主想实时保存用户操作数据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用户操作动作不频繁,因为EEPROM的写入次数是有寿限的,STC声称30万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软件检测用户操作,实时存储,不用硬件不行吗?

这到底是有多难呢?
在用户最后一次操作的时候保存到EEPROM不就可以了
比如,有一个确认按键,按了确认就保存修改,并写入EEPROM,下次上电之后首先是复位,复位之后就读取EEPR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