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控制电机简谐运动,用的什么软件,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2019-07-26):
我想知调试Pid设定参数,用的什么软件,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其实本站就有很多帖子提供这个样子的软件,在这里我就贴一个up的帖子吧
http://www.51hei.com/bbs/dpj-109432-1.html
其实PID的调试方法有很多,可以用matlab仿真,可以用上位机看波形。
你可以先把ID定为0,然后调整P,等调到差不多的时候,在去调整I(D为0),最后调D。
PID有很多方法调整,看你喜欢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