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寻迹小车的红外模块如何摆放?

楼主:
现在想做一个自动寻迹小车,单片机最小系统和红外模块都是自己用元件焊接的,之前我是在一块大的电路板上做了七路红外模块,就像图片这样。由于89c52单片机的反应较慢,特意将红外模块往车前做了一定距离,但这样就会导致过弯道时容易出错,所以想问问大神,有没有哪位特意研究过这方面,或者对红外模块的摆放位置有经验的,想请教请教!!

网友A(2019-07-27):
边路光感检测到线需要转弯时,小车用定时不巡线向前走一段时间,抵消红外模块过前的影响

网友B:
前部下方就可,可居中放置

网友C:
红外模块就放车头,只要调试到能辨认黑白,可以加一个led做参考,看到白led就亮,看到黑led就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边路光感检测到线需要转弯时,小车用定时不巡线向前走一段时间,抵消红外模块过前的影响

“用定时不巡线向前走一段时间”,这句话不是很理解啊,是说小车边路光感检测到要转弯时对转弯的时间做个定时吗?这样的话会不会因为有大弯和小弯而导致某弯出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部下方就可,可居中放置

用几路红外模块比较合适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几路红外模块比较合适呢

最简单的循迹用两个红外就可以,黑线两边一边一个,哪边检测到黑线就让那边轮子停转一段时间,循环起来就能循迹了

网友E:
一般用4个红外就够用了,不知道你自己做的这个传感器灵敏度怎么样,建议用成品也就2块钱一个

网友F:
一般不需要超前这么远而且也一般用不了这么多路,比前车轮稍前一些即可,大概3-5cm,常规低速的情况下2路都可以巡线,调左右差速稍微大一些而且前进速度慢一些就可以,具体数据还是要靠自己调试。
当然红外模块越多能控的更加精细,比如如果是四路就可以分成3部分,黑线在中间区域的时候或者中间两路检测到黑线时小值差速,然后边缘触发到的时候过值差速,然 后就能摆回来了。大致思路是这样,具体情况还是要自己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不巡线向前走一段时间”,这句话不是很理解啊,是说小车边路光感检测到要转弯时对转弯的时间做个 ...

因为你循迹模块摆放过前,使用检测到线进行转弯时,车身和车头位置其实是靠后的吗,所以前进一小段距离调整车身位置,使其转弯之后车身正好在转弯线两侧。然后大弯小弯则是靠旋转的角度,大弯转动的角度则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循迹用两个红外就可以,黑线两边一边一个,哪边检测到黑线就让那边轮子停转一段时间,循环起来就 ...

一定程度内,红外越多,精度越高,转弯两路容易误判,右侧检测到黑线是转弯还是车身偏左,至少需要三路,中间一路巡线,左右各一路识别转弯。

网友G:
摆的最好略微有点弧线,我习惯用五个,三个在前,两个在侧翼,拐大弯相对舒服一些

网友H:
红外线最好紧靠车头,红外太靠前的话,在过弯之类情况下,可能会让小车提前做出反应,影响循迹,红外传感用4个就已经能完成稳定循迹了

网友I(2020-07-06):
引用 网友C:
红外模块就放车头,只要调试到能辨认黑白,可以加一个led做参考,看到白led就亮,看到黑led就灭

红外模块能辨认黑白 ? 怎么辨认的 ....

网友J:
红外传感器靠车头,但不能够太靠前,红外太靠前的话,在过弯之类情况下,可能会让小车提前做出反应,影响循迹。

网友K:
推荐车头底部或者车尾底部

网友L:
放在前方,两侧即可

网友M(2020-08-17):
能不能让他按白色线走呢

网友M:
能不能让他在黑色的底,按照白色线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