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入门Altium Designer要看哪些书啊

楼主(2019-07-26):
对51和STM32有一定的基础,现在想自学画电路图,有没有好的教材推荐,最好是偏基础和实践性强的,求教

网友A:
有单片机基础学起来还是很快的,开始没必要用到教材,就在网上找些视频看看就行了.

网友B:
AD没什么教材的,可以先看看视频,自己动手画几块板子,百度问题解决的办法,然后慢慢深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片机基础学起来还是很快的,开始没必要用到教材,就在网上找些视频看看就行了.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没什么教材的,可以先看看视频,自己动手画几块板子,百度问题解决的办法,然后慢慢深入就好了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C:
去b站看视频,直接搜ADpcb画板入门

网友D:
0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的印刷电路板设计指南不错只得推荐

网友E:
我以为才开始学ad软件,我还没51基础呢!看的金沙滩工作室的视频教程,里面有AD13的软件和视频教程,看视频学起来很简单啊!但是我的win10系统用13版ad开始能用,后来启动不了了,不想装系统,就下载安装了18版的ad,好不习惯啊。

www点qdkingst点com/cn
点光盘下载进入网盘
电路板绘图软件AltiumDesigner13精简版
扩展教程-PCB设计基础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b站看视频,直接搜ADpcb画板入门

哎呀,把b站给忘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0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的印刷电路板设计指南不错只得推荐

好的,我去瞅瞅

网友F:
B站上有视频可以学习哦

网友G(2020-06-07):
什么是B站呢

网友H:
B站有很多视频教材,百度bilibili就行了

网友I(2021-05-19):
先从网上视频入手学习

网友J:
不需要教材,最好先做板子,做一遍都清楚了,整个流程很简单,看看视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