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运放饱和的问题

楼主(2019-07-26):
我的传感器在不接运放时可以输出mV级别的电压,在输出端接上运放时传感器输出竟然飙升至了1.2V,导致运放进入了饱不能正常放大,请问这种原因是怎么导致的呢?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

楼主:
找到原因了,AB的电势均高于3V,导致运放饱和

楼主:
还有个问题,当我把电桥的供电电压从10V降低到5V输出点电势的确是低于了3V,但是导致磁阻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降低了,因为Vout=Vs*B*S,Vs降低导致Vout也降低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电桥依旧10V供电,还可以降低电桥输出电势低于3V的办法呢?

网友A(2021-04-18):
电桥使用恒流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