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中断控制舵机,现在一开机舵机就可以启动,但我想有条件地启动,如何修改

楼主(2019-07-26):
利用中断控制舵机,现在一开机舵机就可以启动,但我想有条件地启动,比如上电10秒或者按哪个键,请问如何修改?
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bstv51.h"
uint i=0;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0XFF;
TL0=0XA3;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bstv51_init();
Init_timer0();
while(1)
{

  if(i==25)    //1=0.1ms
  {
      L0=~L0;
   i=0;
  }

}
}
void Timer0_isr(void)interrupt 1
{
    TH0=0xFF;   //50ms=(12/11059200)(65535-???)  ???=19456????????????0x4C00
TL0=0xA3;
i++;
}

网友A:
声明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加一个for套在外面

控制变量就可以控制启动前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加一个for套在外面

我试了一下,但是不行。。。。舵机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但是不行。。。。舵机启动不了。。。

你把启动代码简化成短结构的。

然后包裹在for里面

网友B:
用if 判断按键引脚电平,符合条件再初始化定时器,或者TR0=1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