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蓝牙小车 资料和代码

楼主(2019-07-26):
基于stm32 的蓝牙小车代码,支持 f103  c8t6、rct6、zet6。
由于使用的是最简单的电机驱动,所以没有用到pwm调试功能。
所需材料:单片机,杜邦线,小车底盘(包含电机),电池,电池盒,手机一部做遥控器,蓝牙hc05模块

下载蓝牙串口(spp)软件,
前进是31
后退是32
左转是33
右转是34
全部都选16进制

PA4-7 接电机驱动

安装方法见附件

部分代码:
while(1){
if(h==0)
    {TIM_SetCompare3(TIM3,18000);
        TIM_SetCompare4(TIM3,18000);
        //LED_init();
        }
    if(h==1)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LED_initSTOP();//亮闪烁灯
        }
    if(res==0x41)
    {    e=0;}
    if(res==0x42)
    {    e=1;}
    if(res==0x43)
        {    h=0;}
    if(res==0x44)
        {    h=1;}
    if(e==0)
    {    LIGHT1=0;
    LIGHT2=0;}
    if(e==1){
  LIGHT1=1;
    LIGHT2=1;//亮灯
        }
    if(res==0x31)
    {
    RIGHT2=1;
    LEFT1=0;
    LEFT2=1;
    RIGHT1=0;
                                    //USART1_RX_BUF[0]=='0';
                                       //接收到前进
}
              if (res==0x32)
                        {
  LEFT1=1;
    LEFT2=0;
    RIGHT1=1;
    RIGHT2=0;
                                 //USART1_RX_BUF[0]=='0';
                                      //接收到后退
                    }
                        if (res==0x33)
                        {
    LEFT1=0;
    LEFT2=0;
    RIGHT1=0;
  RIGHT2=1;
                                 //USART1_RX_BUF[0]=='0';KEY_LEFT
                                       //接收到左转
                    }
               if (res==0x34)
                         {
    LEFT1=0;
    LEFT2=1;
    RIGHT1=0;
    RIGHT2=0;
                                 //USART1_RX_BUF[0]=='0';KEY_RIGHT
                                       //接收到右转
                         }
     if(res==0x61)
         { LEFT1=0;
    LEFT2=0;
    RIGHT1=0;
    RIGHT2=0;    }
}
}

楼主:
附上图片

网友A(2019-12-27):
楼主可以给份完整的端口连接说明吗?c8t6的尽可能详细,谢谢

网友B(2020-05-22):
蓝牙的端口是哪个呀 楼主

网友C(2020-07-30):
就只有三轮的么,有四轮的资料么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小车左右轮转动抖动的问题

网友E(2020-09-26):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端口是哪个呀 楼主

串口?

网友F(2021-01-12):
蓝牙用的是手机上下载的一个蓝牙串口助手。

网友G(2021-03-22):
楼主spp是啥啊

网友H(2021-06-20):
stm32rct6程序定义的蓝牙模块TX和TI对应单片机的第几引脚

网友H:
stm32rct6程序定义TX和TI对应单片机上的第几引脚

网友I:
有没有ZET6硬件的接法,楼主

网友J(2024-03-10):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端口是哪个呀 楼主

PA9 PA10就是串口

网友J:
引用 网友H:
stm32rct6程序定义TX和TI对应单片机上的第几引脚

A9-TX,A10-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