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想学习51单片机技术,欢迎围观指教

楼主(2019-07-26):
        各位前辈老师们,你们好!本人现在想学习51单片机技术,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大力帮助,不胜感激。

        本人70后,自幼家贫,学习成绩也一般,初中上完就上了3年技校(钳工专业,基本玩了3年),然后就分配到机械工厂从事搬运工作,一晃至今已有20余年。上班以后有了自由支配的收入,小时候羡慕别人有的电子玩具、游戏机掌机,后来都是想买就买,包括后来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基本都是一两年一换,还买了摩托车(现已升级到4轮小车),加入户外驴友群,周末休息了都组团往周边县市游山玩水,自己挣钱了,没人管,吃住都在父母家(上班的地方离得不远),着实自由自在、无约无束,快乐生活了好多年。

       后来面对谈对象、买房、装修、结婚、生子、养家这系列问题上,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收入就非常吃紧了。于是想着人还是要有些上进心,要学点东西,不说能在工作中升职加薪或是业余时间兼职挣钱,起码老了退休了还有可能用脑力挣点钱。于是先后学了数据库编程、图形图像处理、三维设计、影视音频剪辑等软件,但是学历基础太差,也没有什么目标和恒心毅力,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了后面忘了前面内容,最后都一事无成。

        时间推移,工厂里有了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有些设备有些小问题,厂里自己的修理工修不了,就请设备厂家工程师来修,其实也就是拿个笔记本电脑用网线连到设备上,改一下流程参数什么的。有一次我比较闲,凑到跟前观看,他看我比较有兴趣就给我简单的讲解一下,大概意思是说程序是存在PLC设备中,接收各种传感器数据,指挥变频器控制电机什么的。通过简单交流,他强烈建议我学PLC,说非常有前途,而且并不难学,他现在每月收入1.8万,而我每月累死也不过5千余元。我想既然不难到可以学一下,但是厂里的这些PLC设备,领导肯定不会让我动,自己在家里买个PLC设备么?他说可以买个二手的,几百元。我花几百元买个PLC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光一个PLC也干不成什么事啊,各种传感器、工业电机什么的价值不菲不说,放家里也太占地方了,他又说可以在电脑上用软件仿真学习,但是我对所谓仿真不是很感兴趣。就这样突然而来的积极性又消失了。

        后来突然想到可以先学习单片机啊!其实我以前从没关注和接触过单片机,印象中单片机就是儿童玩具中的电子电路,比如玩具手枪,通过不同按键组合发出不同的警报声响和闪光灯效,上网一搜发现单片机功能比想象中的要强大的多,广泛存在于家电和汽车电子中,可以连接各种传感器,实现红外蓝牙网络遥控,还有新名词物联网(貌似很有前景的样子),就连玩具小车都有各种无线网络遥控、各种循迹避障功能,感觉单片机功能要比PLC强大的多,于是决定要好好学习单片机技术。

       上网先看了下单片机种类,发现种类繁多,各说各的好,于是想找一款大众化的、资料教程多的单片机来学习,当然还要性价比高的。纠结比对了好长时间,决定选择学习stm32,好像还分几大系列好多小型号,先不管了从F103开始学吧,随便下了点资料,看到开发模式分寄存器和库函数,5大内嵌操作系统?每个引脚有8种功能?太麻烦了,也有人建议先学51,学好了再学32就简单了,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先学51吧,看惯了电脑手机参数比对,感觉51比32真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就当是为了学习32打基础了!

        其实在选择单片机的候,就看到同样有人问学什么单片机有前途、好就业、工资高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把基础的东西学好,才能去学些高端的东西。

        学单片机最大的便利处就是教程太多了,而且全部免费方便的获取,非常感动,以前学别的软件的时候,教程不好找,还花钱在淘宝上买。现在不仅买开发板送一大堆针对性视频及文档资料教程,其他的视频电子书籍也很容易获取,并且都是完整成套的。

        随意看了些资料,发现自己之前过于乐观了,开始以为单片机很简单,自己玩了多年电脑,单片机应该不难。当看到有人说要学好单片机,必须先学好电子电路知识和C语言编程的时候,我不禁嗤之以鼻,电子电路不就是开关控制灯泡或电机通断电,最多加个滑动电阻器改变灯泡亮度与电机转速而已,欧姆定律嘛!有啥难的,现在就是加个单片机,把手动开关变成程序自动控制开关而已,我又不是要学习制造个收音机电视机。我觉得编程也不用太过深入学习,又不是要编写象棋围棋程序,无非就像是原先玩游戏,把重复的流程写个某键精灵脚本,然后看着电脑自动操作而已,程序刷写不会比手机刷机、U盘量产更难。

        当真正看到电子电路资料说电路分为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还有什么与或异或非门电路,进制转换什么的,感觉电路还真没那么简单,于是买了入门级面包板电子制作套件130例,和分立元件门电路套件与门或门非门数字电路基础教学实验实训,还没花时间深入学习研究。编程方面一个流水跑马灯都死活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好像还有三八译码器,三根线控制8个灯,想了半天才明白这是八卦的原理,三根线的通断表示8个方位状态。看来单片机还是很大一门学问要学好也不易啊。

        虽然不易,但是本人还是相当的有兴趣的去学习,感觉学好了在工作生活中都是相当有益处的。目前最想学的是51单片机控制l298n模块驱动2相4线电机步进电机,按键控制正反转,程序设定转速。然后再学习屏幕显示万年历滚动字幕什么的。当然最先需要学习的还是电路图绘制软件,也是纠结的好长时间选择ALTIUM DESIGNER,先用的13精简版(不喜欢用最新版,软件新版多的功能都用不上还非常消耗电脑资源),当把网上下载的元件库文件考到默认库文件夹下时,软件启动就出错,删掉重新装也不行,换装14版也出错,都想重装win10系统了(电脑里软件多,重装很麻烦),最后下载18版本的,能正常用了。目前正在学习中。

        好了,就先写到这里了,后面学习中有什么问题,再在这里提出,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老师们热情解答。

网友A:
个人建议楼主从51开始,51最简单,资料多:
                     1 可以弄一个51开发板,基本都有教程了;
                     2 编程语言得学会一种,C或者汇编;
                     3 数字模拟电路得学一下,因为单片机就是用来控制的;
                     4 对照教程一步一步的学习,从最简单的开始,每学一个例程要搞明白原理即编程思路,不明       白的多查 资料。加油!你行的。

网友B:
不错的学习路线,尤其是以实物而非仿真的学习方法.
这里给你推荐一些学习技巧
对于单片机内部外设(定时器 中断 串口 PWM模块.....)的设置,无论是寄存器也好,库函数也罢,根本不需要去记它(为了考试例外),只需要知道哪能找到相关的例程即可,或者将自己成功配置好后的代码,做好注释,整理方便下次使用.
对于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等理论课程,不能不看,但不要一读到底,读到了看不懂的章节,就不要读了,多动手做实验.可能我比较笨,当年读书讲运放时,那玩意死活搞不清楚,后来工作中,参考别人用运放的电路多了,自己照着葫芦画瓢,多动手,然后回头看书,突然觉得原来书上的东西也没那么难懂.
对于学习51 C语言最低的掌握程度,我认为只要知道基本的数据类型,循环 判断和数组这几个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指针 结构体之类的东西,先可以不学,等对51比较熟了后,回头再看不迟.
对于开始自己死活都实现不了的某些功能的代码,不要冥思苦想,直接参考一些注释良好,排版整齐的代码,(对于那种通篇函数命名为 fun1 fun2 ...变量名为 x y z...,注释基本看不到的谭浩强风格的代码,就不要浪费时间看了)认真的读,认为读懂后,试图修改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然后加以整理,这个代码就成了你自己的了,是不是感觉很占便宜?阅读比自己水平高的代码,才是提高自己代码水平的最好方法.
       不要停止打样,对于一个从事技术类工作的人,一个月打样个几次双层板的开销还是可以轻松承担的,自己试着设计电路,这肯定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自己的水平就提高了.
       多阅读手册,现在机翻很强大,所以不要害怕阅读英文的手册,不要在读手册前就发帖提问题,因为别人可以用一句"去看手册"唐塞你,如果可以尽量提高自己的数学水平.
        关于参考书
推荐<C PRIMER PLUS>  这个可以说是最好的C语言初学参考书了
模/数电   就看中专的教材就行了.
<微机原理与接口>  随便一本教材都行,当故事书读读,大概了解下CPU的工作原理就行了.
<汇编语言   作者 王爽>  如果当年我的课本是这本书,那绝对不会挂科.

关于数学,我想假如哪天人类碰到了外星人,如果有共同点,那里面肯定就有数学.但国内的书要想找一本没有通篇天书般的证明,用外星人的语言去描述其实很简单概念,用人脑干本应该电脑干的事的书实在是太难了.更蛋疼的是,数学又是其他一些知识的基础.
推荐日本欧姆社的那一系列漫画,作为一些概念了解,没有更好的书了.,然后可以看看<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

网友C:
个人建议楼主从51开始,资料多:
                     可以弄去那个宝弄一套51单片机开发板,基本都有教程了;有什么问题找他就可以了,论坛也要记得常来看看

网友D:
楼主连八卦都悟出来了腻害腻害!加油,单片机的作用真的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学习路线,尤其是以实物而非仿真的学习方法.
这里给你推荐一些学习技巧
对于单片机内部外设(定时器  ...

        确实是学不懂的就要先跳过去,要不然搞的太劳心伤神了,像看的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推挽输出、开漏输出都搞不明白怎么回事,还有51的引脚只接收回电不能发电出去,说是输出无力,这个我也不知怎么表达,就好像电池和用电器连接闭环,要加个开关,通常经验开关要加在电池正极输出上,但是51单片机引脚好像只能接到负极上,不去想了,照着教程学习,或许以后都会明白的。

        欧姆社的漫画确实不错,可惜我都没去认真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楼主从51开始,51最简单,资料多:
                     1 可以弄一个51开发板,基本都有教程了; ...

是的,对比别的单片机,51确实配置差的太多了,但是真正学起来,随着深入了解,发现51并没有想象中的不堪,初学者完全够用了,以前以为一个引脚只能控制1个led,最多只能控制32个led,4个8紫数码管,就算8*8点阵只用横竖各8根线,一个点阵也要16个引脚,51的32个控制引脚看起来完全不够用啊!但是实际上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引脚数量还是够用的。

网友E:
加油,先入手一套51的开发板,不过你得有点c语言得基础欸,如果没有,建议先学c语言一周,快速过一遍,再入手51单片机

楼主:
欧姆社的漫画确实不错,还没仔细去看呢
链接自行百度,有很多

网友F:
“好像还有三八译码器,三根线控制8个灯,想了半天才明白这是八卦的原理,三根线的通断表示8个方位状态。"
厉害啊!单片机和八卦都有联系

网友G:
既然你是70后,那我就得叫你一场老哥了。
我的情况和你有点相似之处,我在很久以前是做五金模具的,初中只上了两年半,平时喜欢玩玩音响功放之类的,学单片机是因为诺基亚:
当年玩智能机的时候接触到了PY语言,学了三天,云里雾里的,
后来听人家说如果学了C语言学PY就轻松了,然后就去学了几天的C,云里雾里的
后来听人家说如果会了汇编,学C就轻松了,然后就开始看8086的汇编,云里雾里的
后来听人家说汇编是和数字电路有关系的,就那什么与门非门之类,然后就买了一本书看来,开始学数字电路,再后来就现在这样了。
其实,没有必要去比8051和STM32谁好谁坏,真正已经入门的人是知道这两种IC的真正用处的。

我想说的是:不要什么都去学,什么都懂一点那就是什么都不懂。要去学精一个方面的知识就可以了,一个嵌入式工程师月薪10K以上的很多,但如果你要说你是已经精通了8051,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你是70后,那我就得叫你一场老哥了。
我的情况和你有点相似之处,我在很久以前是做五金模具的,初中只 ...

同感,以前学编程delphi、宝蓝C++、PB、VB、C#。。。东搞搞西搞搞,啥也没学会,最后连个计算器控件都排好了就是不知道代码怎么写。看来基础真的很重要

网友H:
看了专业人士的代码,感到自己一直还在幼儿园。不过,就是玩玩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对比别的单片机,51确实配置差的太多了,但是真正学起来,随着深入了解,发现51并没有想象中的不堪 ...

单片机应用范围很大的,小到玩具,大到手机平板等,灵活发挥出每款单片机的性能,根据项目够用就好。祝你早日学好,有问题可以交流一下,BBS上的大神很多的。

网友I:
加油,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迎难而上,永不放弃。

网友J:
建议先学c51单片机 由易到难